宏碁4738ZG 过LOGO几秒掉电问题

楼主(2017-03-30):
如题过LOGO掉电,
换内存 U,主板放电 故障不变,测待机掉电后也有3 5V 电压无变化,更新主板BIOS解决

网友:
好像这是通病来的········

网友:
前几天的求助帖把,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个是 同病吗! 还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不过感觉应该会是通病

网友:
还是多测试一下吧 有的机器不稳定

网友:
bios先刷为敬呗

网友:
国产本这个问题多点,宏基还是很少遇到

网友:
这个机子,,BIOS坏的多,,上次有个机,,有时能显示,,有时快要显了,,就掉电,,也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先写BIOS  不好的话,再慢慢搞了

网友:
这个修的666

网友: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通病,跟BIOS有关

网友:
你这套路是专治这个通病的啊,看来都搞出经验来了

网友:
这个还能是BIOS问题?真奇怪

网友:
唉! 又被误导!
用风枪吹一下显卡就知道了!

网友:
电池也会引起掉电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