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转LVDS芯片程序造成的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7-03-30):
机器为联想M495 故障表现为内接不显示 拔掉屏线后外接正常 机器正常自检  搞过显卡 搞过AMD三合一的桥,此机器无图纸 后来发现LVDS信号来源于RTD2132S,并且RTD2132S有外挂程序 怀疑程序坏 找遍论坛找不到程序 买了个板子把程序读出来分享 大的24C64代替了小的芯片 小的不好刷

M495 DP转VGA外挂.rar

网友:
因DP转LVDS芯片距离屏线接口较远 所以开始未发现才误搞显卡

网友(2017-07-25):
今天修到一台严重进水的M495,由于无图纸,修了快两个小时,最后裸板发现电流正常,以为修好了,装机后也发现这个问题,但我是从联想G485的原理图上参照的,也是用这个转换芯片,手头只有带N的芯片,所以也先烧个程序看看

网友:
你这机器,最后是换板的还是刷程序的?

网友:
我现在有台一个型号问题差不多的机器,但刷了你这程序还是一样,不知道你的程序是不是100%好的,还是不是程序问题而是芯片坏了!

网友:
怎么好的 这种三和一的不好搞啊

网友A(2018-01-05):
我有台E545的机器,外接显内接不显,换过RTD2132S的程序还是一样,但是没有这个芯片的工作时序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

网友(2018-04-07):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E545的机器,外接显内接不显,换过RTD2132S的程序还是一样,但是没有这个芯片的工作时序不知道是哪出 ...

我有台机器和你一样的故障,EDID 没有波形,估计是显卡问题,你的搞好没

网友(2018-06-23):
刚好有台,搞下试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