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1g独显掉电

楼主(2017-03-30):
机器来的时候一过logo1-2秒马上掉电。后来刷了bios情况好了一点。大部分情况是好的,昨天一天测试都没调电。但是今天开始不定时掉电。触摸板也不能用。bios也换了好多个。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bios问题啊?
补充说明:
不是bios问题。现在再测试。如果测试稳定了就分享出来

网友:
看看BIOS附近,有掉件?某个电压不稳吧

网友:
最笨的办法就是一个一个查吧

网友:
不是bios问题。现在再测试。如果测试稳定了就分享出来

网友:
断温控试试

网友:
合成个BIOS试下,要么就是主板其他问题了

网友:
等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楼主 一会别忘了分享

网友:
开关问题 直接干他

网友:
掉电这个问题真的很头疼,我有一台联想也是这样子,一直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