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华为荣耀畅享5S不开机维修-处女秀

楼主(2017-03-30):
自从实地学习回来后,一直想找故障机实际维修下,碰巧前几天有个朋友的手机说开不了机,我就要过来说试一下,机子拿回来后,首先上电试机,结果大短,我猜想,这种情况应该是供电前级电源电路应该存在短路现象,于是拆机,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池座的正负端,蜂鸣器响了,这就好办了,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我走了一次弯路,就是首先想着是找图纸,而不是先寻找电源IC及周边元件,因为很多时候,图纸是找不到的,花了十几分钟时间在网上查了下,没找到,然后就想起迅维实习的时候,老师说的经验之谈,先找到短路那部分的电源IC,直接干掉(拆下)它再说,也许是刚开始自己害怕动错刀子,导致二次损坏主板的缘故,所以才想着先找图纸,这就是手工不过关的后果于是开始慢慢找电源IC,把上面有可能的电源IC型号输入到淘宝上,看看哪个是电源IC,找到后,就先把这个MT6328V电源IC个拆了,清洗干净,再次测量电池座正负端,结果蜂鸣器不响了,说明短路是由这个电源IC 造成的。     由于手头没有这芯片,就上网买了一个回来,接着植锡,焊接,弄好后,以为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上电,触发开机,结果电流表没反应,刚开始我还以为是不是其他地方还有什么问题呢,但是想想不对啊,一般电路上电时序都是先要把电源IC驱动起来才能工作的,现在没电流,一定是电源IC没焊接好才这样的,于是就拆下来,再重新仔细认真的植锡,焊接一遍,通过一番捣鼓之后,再次上电,咦,这下有电流了,哈哈,还真是安慰啊,终于有反应了,就接上屏幕,重新开机试试,果然屏幕一下子就出现了华为开机界面,接着测试下各项功能,一切正常,机子到此已修好。
    非常感谢实地学习的指导老师,他们都非常耐心,细心,严格的指导我们,教我们实际操作,维修思路等,只怪自己太懒,没好好把焊功练好,还得多加练习,胆大心细才行,第一次实际维修还算圆满,求老师加分

网友:
老师,我的文章类别好像错了,应该是华为的,不是安卓平板的,能改吗

网友:
迅维实地赶赶的

网友:
处女座修的也这么6

网友:
很不错,罗老板

网友A:
修的厉害!加分鼓励。

网友:
修得很棒。

网友B:
安卓机的电源IC很爱坏,通病。

网友:
不要这么说,席总,现在你们学的怎样了,好想混进去学习下

网友:
是的,非常棒

网友C:
嘻嘻,老师教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厉害!加分鼓励。

谢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卓机的电源IC很爱坏,通病。

是的,客户说就多开了几个软件,然后卡住了,后来就直接灭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嘻嘻,老师教得好

有个好的老师确实不错 学的快

网友:
这是你应得的。

网友:
动手能力与理论了得

网友:
能搞好就牛比!

网友D:
这个维修思路不对吧,如果正负极短路,先上松香加电看哪里有发烫的情况吧,不能一下子上来就确定电源坏了吧

网友:
纯文字啊,也不带点图,分析得很好!

网友:
楼主是在迅维手机基础班吗??学出来技术不错啊……

网友:
不错,能修好 是付出的最好的回报

网友:
能搞好就是牛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维修思路不对吧,如果正负极短路,先上松香加电看哪里有发烫的情况吧,不能一下子上来就确定电源坏了吧

同意 这种大短的一定要先确定是哪里短路  但是没松香采用排除发也行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你在实地学完有没有去 实习过,还是说直接回家干 。。

网友(2018-10-10):
经验是一次次失败后实践出来的,动手了 知识就是自己的

网友:
换电源IC能修好也是值得

网友:
手工不错,俺手工不行。。。。。。。。。。

网友:
后期能否上点图片啊。小白的我电源IC都不知道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维修思路不对吧,如果正负极短路,先上松香加电看哪里有发烫的情况吧,不能一下子上来就确定电源坏了吧

有图纸可以看一下前级是不是短路了,没图纸先分段再查也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