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5LD

楼主(2017-03-30):
X455LD REV2.1开机电流0.71,刷bios看看OK不?

网友:
没跑码把,可以刷刷看

网友:
刷一个试试吧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楼主你刷好了没

网友(2017-05-04):
楼主好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开机0.71电流 强制关机后待机0.07 1.35v一直跳动

网友:
X455LD电流来回跳变不开机是BIOS问题 已经修过两台了 我发过一个合成BIOS  刷了必好 这个机器要注意螺丝长短,可能打坏C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