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版号la-7981p没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7-03-30):
一个g480笔记本,公共点短路,烧鸡大法后发现时1.05v供电上官vin的电容短路了换了后电压出来了,但是问题也出来了,按上cpu电压只有0.17.不安却有0.40,这为什么那,安装cpu后cpu供电芯片开启en3.3电压也没了,反之泽有3.3en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高手在哪里啊急啊求思路

网友:
cpu烧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会烧了cpu

网友:
换cpu 试了没有

网友:
换CPU试试了,不行的话查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一般上U拉低电压大部分是U坏

网友:
你给的条件太少了,自己去查cpu供电芯片+5vs,PCH_PWROK----PM-DRAM-PWRGD-----H_CPUPWRGD---SVID

网友:
cpu换过了,还是一样,cpu电源管理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更换CPU试试

网友:
此机已修复,是+1.8VS和+VCCSA后继没有转换出来,造成这个奇怪的故障

网友:
饼哥,我逮到个灌水的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换cpu  换芯片 查南桥条件

网友:
额 换了那 个地方好的

网友:
BIOS有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