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7-03-30):
TPS51125A    3.3V,5V 开启 PWR_5V_ENTRIP1   PWR_3D3V_ENTRIP2 这两个电压多少?

网友:
现在情况是,3V_5V_EN通过电阻分压高电平开启PQ4101导通, PQ4102截止。测PQ4102的3和6PIN 有1V左右电压,直接拆了PQ4102     ,3 PIN 和6PIN 还是1V左右,   直接连51125的1和6脚,  请教这个开启电压哪来的?

网友:
3v_5v_en高电平过来,拉低PWR_3D3V5V_ENTRIP,PQ4102的2,5脚为低电平。PQ4102截止。PWR_5V_ENTRIP1和PWR_3D3V_ENTRIP2悬空。这个是悬空开启,3  5V的。

网友:
没外围就是IC内部提供上拉电压开启,IC其它条件具备,还不正常的话,先换IC再说。

网友:
是1V左右的电压

网友:
51125的1、6脚直接接地关闭PWM输出,通过电阻接地或悬空为开启,楼主描述的情况是正常的,如果不输出可以更换芯片,不行再查周边电路是否还问题

网友:
记得是1.2V到1.3v左右。。

网友:
应该是高电平吧看3楼的分析

网友:
就是1点几伏

网友:
楼主看看51125的数据手册, 1   6脚没有什么上拉,1  6 脚直接接地是关闭,通过电阻接地是开启

网友:
唉~~~ 前几天我刚遇到这个问题,也是和你一样测了半天 , 电压时系统供电芯片发出来的 。

网友:
是内部发出来1V左右

网友:
悬空为开启  对地 为关闭

网友:
呵呵  你怎么不去看芯片手册呢  这个是 电流设定和开启复合用  只要不彻底接地就是开启 电阻接地其实是电流设定   当然低到一定程度也会关闭

网友:
1V左右。2个脚的电压好像不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1v-1.35V左右

网友:
内部上拉电压具体参考芯片PDF

网友:
1点多V的样子

网友:
内部上啦,一般1v左右就可以,不放心可以把这个脚外围悬空

网友:
修好还好 修不好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