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IANYI 100 亮机后马上重启

楼主(2017-03-30):
版号CG410/CG510 NM-A681 亮机后马上重启,量到开机点电压不到1V 太低,拆掉所有东西还是,可能有是阻提供上拉电压,但不清楚位置,谁说下哪的问题
重启

网友:
呵呵,只能跑线啦

网友:
打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被EC 拉低的

网友:
跑线吧 不行就换板

网友:
楼主还得根据实际电路来分析吧。

网友:
有可能是被拉低的打一下阻值

网友:
后面有短路吧,跑炮线

网友:
看看是哪个先掉的,这个故障有示波器应该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