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P076TX 不加电

楼主(2017-03-30):
           HP 15-P076TX 不加电, 版号:DY11CMB6E0  ,客户那来进水,客户自己清理了,感觉不严重
          测试主板有短路,公共点电压对地为零,量各大电感,看后端有短路没,量到L21 对地为零,翘开大电感,后端没短路,,下了PU11,短路好了,换了芯片,短路都好了,+3VPCU也   能产生了,开关上的电源指示灯也亮了,但按开关电流没反应。
        测PU11 ,发现S5_ON 没有,这是I/O it8987e产生的,量I/O没短路,供电+3VPCU 也过来了,ACIN LID 都正常,WRST_EC 3.3V ,
这机子南北桥 CPU是一个芯片U25,现在主板只能产生+3VPCU+5VPCU,这俩个电压都没到U25,感觉先得产生S5_ON才能产生后续的电压,但I/O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出S5_ON,不知道是I/O还有工作条件不够,还是I/O坏了,手上没这种I/O,it8987e不知道买来能不能直接用,程序是不是通用的,希望高手们给个意见

网友:
8987带程序的  不能直接换  3V 5V出来考虑换EC吧 这板子bios不参与触发

网友:
查下充电芯片的ACOK  还有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好的,谢谢 我再量一下

网友:
当不触发的按照时序修的

网友:
rsmrst信号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