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0.5掉电,

楼主(2017-03-30):
拆机测主板无短路,上电瞬间电压正常, 刷过BIOS,最后更换EC解决
掉电

网友:
感谢楼主的 实践

网友:
提起东芝我就想起了大电容啊

网友:
之前修过个头痛的掉电,最后是待机线性,导致的。你这个经验不错

网友:
不知道怎么会考虑到EC那边去了

网友:
过程太简单了,要是有个详细的维修过程就好了

网友:
楼主能说下怎么想到EC的呢

网友:
0.5掉电换EC,楼主好歹说下原因吧

网友:
果然简介,求过程

网友:
提起东芝我就想起了大电容
只是楼主说得也太简单了,好像很牛B。一看就知道一样。

网友:
为什么换EC,好水的贴

网友:
讲得好简单,,有料还是换得快,是我,我可能会先查CPU电路了,

网友:
修过一台刷EC 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