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之星白屏维修

楼主(2017-03-30):
接一同行机器,白屏,经典屏故障依旧,确定为液晶屏故障!

网友:
楼主这树断线了嘛

网友A:
楼主这根线从哪飞到哪的?

网友A:
这样飞线会不会开关机白屏一下?

网友B:
没看懂,能说下是从哪往哪飞的线吗

网友:
屏还不会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飞线会不会开关机白屏一下?

不会的 他这是有个电压没有 飞过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 他这是有个电压没有 飞过去的

哦,逻辑板电路看不懂,他这少的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HT185的屏吗?

网友D:
我去   模块上面可以飞线?   怎么这么牛X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根线从哪飞到哪的?

就是啊 也没说 从逻辑板 飞到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能说下是从哪往哪飞的线吗

是的 也没看懂 没有文字说明 和图片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去   模块上面可以飞线?   怎么这么牛X

以前从来没见过 这样的飞线 白屏确认屏坏 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 他这是有个电压没有 飞过去的

版主指点下
这是逻辑板 缺少什么供电呢

网友:
怎么飞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逻辑板电路看不懂,他这少的是什么电压啊?

应该是vgh 24v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是啊 也没说 从逻辑板 飞到哪了

呵呵,我是逻辑板维修的小白,看不懂

网友A:
那他这是从哪里找来的电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他这是从哪里找来的电压啊?

逻辑板vgh关键点 飞线的屏的侧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是逻辑板维修的小白,看不懂

按也是小白 也看不懂 只会换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逻辑板vgh关键点 飞线的屏的侧面

这是 白屏的一种可能
还是白屏都能这样飞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 白屏的一种可能
还是白屏都能这样飞下试试看

他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E:
楼主发帖 说明下就比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发帖 说明下就比较好了

对啊 标题不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逻辑板vgh关键点 飞线的屏的侧面

不懂哎,VGH我知道,飞到哪里呢?侧面。。。面积太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按也是小白 也看不懂 只会换板了

逻辑板咋换???只能换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哎,VGH我知道,飞到哪里呢?侧面。。。面积太大

通病 比个葫芦画个票

网友:
欺负我这个小白,赶快的,我要拜师

网友:
这个飞的是什么电压

网友:
死的能修活了

网友F:
VGH电压缺失,造成白屏,记着是第五个点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咋换???只能换屏吧

就是换屏啊 驱动板 屏的问题 都不会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VGH电压缺失,造成白屏,记着是第五个点就行!

能否拍个照片 说明下
小白也可以学习下

网友F:
机器拿走了,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拍的清楚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是换屏啊 驱动板 屏的问题 都不会修啊

驱动板我刷过程序,换过电容,还换过接口,还拆过接口旁边的6脚管子。。。其他记不清了,基本就这些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器拿走了,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拍的清楚一点!

是的 论坛分享下 按这样的小白可以学习下
版主还会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我刷过程序,换过电容,还换过接口,还拆过接口旁边的6脚管子。。。其他记不清了,基本就这些问题 ...

这不就是高手了吗
驱动板 有问题 按也不会修呀  都换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根线从哪飞到哪的?

从逻辑板飞到侧板的。这个是通病VGH断线,京东方的屏。。我也修过几台

网友:
屏有5V供电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
升压电路正常是前提

网友:
VGH断线,论坛也早有案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逻辑板飞到侧板的。这个是通病VGH断线,京东方的屏。。我也修过几台

飞线中间串个10K电阻就不会烧机了,飞出那根线在取下电阻

网友:
VGH供电线 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