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小问题总结

楼主(2017-03-30):
1-内存条

2-看看黑屏真黑屏伪黑屏,外接显示器看看接笔记本VGA口外接显示器基本确定显卡问题外接显示器屏本身或者屏线问题能性20%显卡故障能性80%

3-一.笔记本电源指示灯亮但开不了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如何来解决呢?下面就用四点来讲解笔记本电源指示灯亮但开不了机。
1、内存没插好或者内存坏了及内存插槽虚焊了,再者就是主板供电芯片出问题了。
2、BGA(南北桥、显卡、网卡等)封装芯片虚焊损坏都会导致开机屏幕不亮。
3、系统损坏,硬盘损坏,笔记本认不到硬盘等。
4、简单的检测方法
1.、按住电源开关并持续四秒钟来关闭电源,再重新启动检查是否启动正常。
2.、外接CRT显示器是否正常显示。
3.、检查内存是否插接牢靠。
4、恢复默认的CMOS信息。
5、送往售后或者维修部继续维修。
二.笔记本开机没反应?如果您的笔记本出现这种情况,请看下面列出的常见导致笔记本开机没反应的故障。
1、开机按F8,选“最近一次的正确配置”回车看是否能正常开机。如果还是不行,再次开机按F8进入安全模式还原一下系统或重装系统。
2、是否是插着外接设备导致的系统问题
拔除外接设备在开机试试,如果可以开机,那么在开机后在插上,看是否有问题。如果在出现问题,建议送往售后或维修部进行检查维修。
3、将BIOS恢复到出厂设置,看看能否进入系统系统。如果不行可以插拔一下显卡、内存,清理一下卫生,并且将显卡、内存的金手指擦拭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建议送往售后或维修部进行检查维修)。

网友:
楼主是想赚分吗,虽分享是好事,值得提倡。但楼主很多地方自相矛盾。笔记本开机没反应,什么按F8,最近一次正确的配置,和这有关吗,开机没反应,你再按F8有毛用!还有笔记本指示灯亮开不了机,和硬盘有毛线关系,能亮屏进不了系统才去考虑硬盘好不?

网友:
乱七八糟的东西  全部的胡扯的 他是来骗分的

网友:
这文章没什么用

网友:
这是楼主自己写的还是在网上找的

网友:
骗分。。。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