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OPEYE-H61-UATX-2.00弯路维修

楼主(2017-03-30):
主板HP-H61
现象:CPU核显电压没有其他电压正常
方法:拿来板子先看没有进水腐蚀的地方。加电显示fff不跑吗,量电压发现其他电压有核显电压没有。量了量电源接口电压发现
+3v对地阻值30欧姆。+5v供电的对地阻止18欧姆。第一印象是不是存在短路,正常情况应该不低于100欧姆,用手摸了摸各个芯片没发现
有明显烫手得地方。感觉怪怪的,于是就找同时含有+3v,+5v的芯片。找了半天也没发现异常,图纸也没找到只有BIOS。
吃完饭没事又拿起来看,心想会不会主板设计的阻值本来就折磨低啊,于是我转战到cpu核显电压附近,找到对应的芯片pu270,量了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都已经出了,后来想会不会是BIOS的事情。于是果断刷了亮机ok。估计应该是通病。上传亮机bios.8M的心得:有些问题不能太复杂化。
感觉有的问题不能复杂化,我的收获感言。

H-POPEYE-H61-uATX 2.00.rar

网友:
6,7系列,核显得跑码跑过内存之后才有电压。板子还没跑吗,完全可以无视核显。

网友:
这款BIOS坏的挺多的

网友A:
最近遇到几块惠普H-POPEYE-H61-UATX 都是不插内存报警 插上内存不显示  刷过好几个bios都不行   各电压正常 求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遇到几块惠普H-POPEYE-H61-UATX 都是不插内存报警 插上内存不显示  刷过好几个bios都不行   各电压正常 ...

你测测核显出来了没

网友:
刚刚下载了别的 居然是4M的 被坑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8M 的吧,希望能用上

网友(2017-05-04):
vdd spd没出我这个板子

网友(2017-07-29):
碰到H61好几块没核显也显示的,很奇怪啊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图纸,我有几个品牌机没图纸,修都没法修,有图纸还能修一下,但也不一定能修好,那没图纸就更不用想了。

网友:
楼主,最后的结果有没有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