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68p待机没有rsmrst的疑惑请教下

楼主(2017-03-30):
这个的图是不是说5vdual转换成3vdual????可转换的话,应该是下面图
管子ok的。
我找的图纸是1.0,实际是2.0的实物。

这里的3vdual_pch是5vsb过1117来的。然后应该就在这里转换成3vdual。可主板没有这个原件。
还是参考第一个图吧。第一个图5vdual转3vdual。那么第一个图是转换么?

网友A:
第一个图是转换,5VDUAL双路到1085三端稳压器的3脚,1脚有2个分压电阻,2脚输出3VDUAL双路供电。

网友:
回答:第一个图是转换的。第一个图用Q99和Q100来控制RSMRST信号的,大概意思是3VDUAL输出电压正常,就会拉低Q99的G级,使RSMRST变成高电平。

网友:
第一个是待机电源紫色线转3VDUAL

网友:
看看能否学习一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是转换,5VDUAL双路到1085三端稳压器的3脚,1脚有2个分压电阻,2脚输出3VDUAL双路供电。

汗颜,我一直以为,那个三个角的像mos管的,以为就是mos管。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是转换,5VDUAL双路到1085三端稳压器的3脚,1脚有2个分压电阻,2脚输出3VDUAL双路供电。

虚心请教下版主,这个dual双路。。。为啥叫双路呢????双路的释意是啥?

网友:
开机针那里有电压  一般 DUAL电路的电压就已经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心请教下版主,这个dual双路。。。为啥叫双路呢????双路的释意是啥?

有的地方,待机时候要工作,通电的时候也需要工作,因此就设计了5VSB和VCC5V同时给它供电,但5VSB和VCC5不能同时存在,因此有了5VDUAL双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颜,我一直以为,那个三个角的像mos管的,以为就是mos管。呵呵

元件怎么能根据外形来判断呢?看型号判断才是真理。

网友:
没有rsmrst要查待机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