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神请进;6p i2c总线到指纹码片纠错信号断线

楼主(2017-03-30):
iphone6 plus 的cpu AP31和AR31脚到指纹码片断线,你们是怎么免拆cpu飞线的?

网友:
期待大神的出现!

网友:
*脏话*  这肯定要大神出马了

网友:
忘记说了,故障表现是刷机报错9

网友:
刮CPU啊,不做就刮CPU

网友:
论坛不是有维修案例吗

网友A:
你的问题在论坛可以找到曾经有人发过的案例,必须飞线要会。

网友B:
用刀片从表面刮到CPU信号层,找到码片数据线飞线出来,这个图在论坛有请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刀片从表面刮到CPU信号层,找到码片数据线飞线出来,这个图在论坛有请搜索一下。

徐总一语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刀片从表面刮到CPU信号层,找到码片数据线飞线出来,这个图在论坛有请搜索一下。

论坛我看到了,是刮开cpu上层,我说的不是刮开cpu芯片,而是刮开主板,请看我的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在论坛可以找到曾经有人发过的案例,必须飞线要会。

不拆cpu,也不刮上层,只是拆卡槽从边上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我看到了,是刮开cpu上层,我说的不是刮开cpu芯片,而是刮开主板,请看我的附图。

不清楚在哪个位置,除非拿到PCB板内部图。

网友D:
自己照片料板刮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自己照片料板刮试试。

我找了块拆件板,刮了好几层都没有发现

后来我搞清楚了,原来是用小刀把cpu封胶铲开一点点,然后塞漆包线进去飞线。改天飞成功了发个帖子分享出来!

网友:
修好了一定分享出来,大家开开眼

网友(2017-06-29):
挖CPU背面AP31 和 AR31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找了块拆件板,刮了好几层都没有发现

后来我搞清楚了,原来是用小刀把cpu封胶铲开一点点,然后塞 ...

你还没飞成功啊                  成功了吗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