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PLUS 维修

楼主(2017-03-30):
华硕B150M-PLUS 维修,发现红5V对地值偏低。CPU供电芯片发烫,0欧电阻变值。拆掉芯片红5V对地值正常。此芯片从网上买全是旧的,换上4个都不出CPU供电,哪位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看那2.2电阻连那个管子

今夕何夕。, + 2 乐于助人

网友:
管子有可能也挂了

今夕何夕。, + 2 乐于助人

网友:
你是怎么注意到 那个元器件穿了个洞的 开天眼了?

网友:
总有大神在

网友A:
换了新的电源管理芯片之后,红5V供电是否正常?1151板子的CPU供电得CPU复位得到之后才会出,并且还得保证CPU和PCH之间的DMI总线通讯不存在问题。

网友:
客户怎么不去保修

网友:
管子挂导致保护,或者直接烧掉电源管理

网友:
这应该是在保内的板子哦……这一修。就是修远了……

网友:
现在焊接这些多脚的芯片都要用放大镜看了,旁边的管子看掉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新的电源管理芯片之后,红5V供电是否正常?1151板子的CPU供电得CPU复位得到之后才会出,并且还得保证CP ...

换后红5V正常,没有图纸,你确定是复位之后才出CPU供电吗?

网友:
你这问题是要先出复位才出CPU供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后红5V正常,没有图纸,你确定是复位之后才出CPU供电吗?

你找片好板子,把CPU复位信号人为做掉,你自己验证。说的太多无意义

网友:
这么新的板在保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找片好板子,把CPU复位信号人为做掉,你自己验证。说的太多无意义

做掉,是什么意思?是认为拉高吗?请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掉,是什么意思?是认为拉高吗?请回复,非常感谢。

你直接把好板子上的CPU复位信号人为拆除,导致CPU无法接受到复位,你看看CPU核心供电还有没有?做掉都不能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把好板子上的CPU复位信号人为拆除,导致CPU无法接受到复位,你看看CPU核心供电还有没有?做掉都不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