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映泰 B85MG VER6.7 BIOS!

楼主(2017-03-30):
求映泰 B85MG VER6.7 BIOS! 映泰官网的都只有6.6的版本,论坛里面找到一个刷了不得行,有人有备份的嘛!求上传啊!

网友A:
6.6 6,7 应该通用 以前技嘉的也是刷的高版本的 也正常使用

网友B:
楼主难道没发现,映泰B85MG各个版本的最新BIOS都是同一个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难道没发现,映泰B85MG各个版本的最新BIOS都是同一个文件?

主要我看到 版本号不一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 6,7 应该通用 以前技嘉的也是刷的高版本的 也正常使用

谢谢指点! 我去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我看到 版本号不一样 。。。。。。。

映泰有时改个眼色都要换个版本号。别太在意。整体布局一样,桥,声卡,网卡,IO芯片只要一致,那就可以刷。

网友(2017-09-18):
不知道这个行不行~~~~~刚刚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