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H2-M3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3-30):
                                                    B75H2-M3不跑码维修
主板板号:B75H2-M3
版本:V:1.0
故障现象:点开关触发后不跑码。
按着时序走一边,发现除了集显供电没有该有的都有了,扫荡到桥需要的SYS_PWROK时发现敌情,无电压。
采用的是RT8859

这个是VCCSPD上拉,飞线
久违的画面来了......
附上图纸
ECS B75H2-M3 V10.pdf (1.31 MB, 下载次数: 36, 售价: 5 分下载分)

 会员12548852元2023-1-9 09:39

网友:
我真的好讨厌r8859

网友:
这个芯片捡钱啊。看见都跟捡了个宝似的

网友A:
妈的图纸不对呀,B75H2-M2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妈的图纸不对呀,B75H2-M2D的

对不对 你修到就知道了。不对我会发吗? 自己对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妈的图纸不对呀,B75H2-M2D的

有高清元件位置号,自己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高清元件位置号,自己对。

我记得 我给你发过你没找到过的图纸,你怎么不记得别人的好呢?不是说要转行吗? 这种语气说话。

网友C:
请问LZ这个也是SPD没电压引起的不跑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LZ这个也是SPD没电压引起的不跑马吗

不跑码,有的品牌机风扇会狂转。

网友D:
朋友,你这里是说没有SYS_pwrgd 找到了CPU电源管理芯片的电源好信号,是VCC3电压上拉,最后怎么就找到内存VCCSPD上去了,难到是DDRPWRGD这个信号不足,引起的?

网友E:
没看明白怎么分析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这里是说没有SYS_pwrgd 找到了CPU电源管理芯片的电源好信号,是VCC3电压上拉,最后怎么就 ...

VCC3上拉。SPD断线导致VCC3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怎么分析出来的

VCC3上拉。SPD断线导致VCC3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 我给你发过你没找到过的图纸,你怎么不记得别人的好呢?不是说要转行吗? 这种语气说话。

不好意思,我改下,习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 我给你发过你没找到过的图纸,你怎么不记得别人的好呢?不是说要转行吗? 这种语气说话。

我改行送外卖了,呵呵,个人从不说假话,所以妈的,尼玛经常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改行送外卖了,呵呵,个人从不说假话,所以妈的,尼玛经常说

没找到工作吗?送外卖工资都比这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工作吗?送外卖工资都比这高

不高,差不多2000

网友:
你又被宰了,5000左右

网友:
华擎也喜欢把VCCSPD做到VRMPG上拉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3上拉。SPD断线导致VCC3丢了

原来如此,不过这个VCC3 从别处引一个过来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