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32fv的供电是3.3V刷BIOS时是1.8V?

楼主(2017-03-30):
w25q32fv在主板上供电是3.3V,刷BIOS时是1.8V?对不对?

网友:
都是3、3吧貌似

网友:
不是啊,好像末尾是FV的BIOS芯片的编程电压就是1.8v,在3.3V的编程电压时会出现第一次编程顺利,从第二次开始就会编程出错终止

网友:
电压高了会影响编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