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 LZ57 无3\5V待机电压(小白请进,高手绕行~)

楼主(2017-03-30):
故障现象:无待机3\5V
维修步骤:
    1、目测全板有无缺件、偏移、连锡等现象。
    2、测各大PWM主供电无短路、上MOS管有无击穿、公共点有无短路。

    3、将恒流源电压调至19V,给主板通电。

    4、实测到PU3801的S极电压为19.33V,G极电压为18.96V,没有公共点电压AD+。经图纸分析得知PU3801的G极电压至少为6.3V以上,PU3801才可导通。

    5、观察发现,PR3802偏移了没有接地。将电阻焊回原位后,实测PU3801的G极电压为6.43V,AD+为19.36V。

     6、继续测量,测得PU4001的S极无电压,PQ4001的第5脚无电压。

     由图纸分析得知,PU4001的S极要有电压,PQ4001的第5脚必须为高电平,PQ4001右侧的MOS管导通后,PR4002与PR4003才能形成串联分压。于是,从PQ4001的第5脚开始跑线路。

     发现BQ24745_ACOK通往主板背面的一颗电阻,且此电阻被人移位了(此电阻在图纸中是找不到的,必须跑线路才行)。测量电阻两端线路得知,电阻另一端与PU4003(BQ24745)的21脚VDDP相连。
    7、查阅BQ24745芯片手册,看看VDDP脚的作用。

         看到了吧~   它是一个6V供电输出脚。将电阻归位后,PU4001顺利导通。
    8、现在量下待机3\5V有没有吧~~~~然而。。。。。。还是木有!!! 由于此板的待机芯片是TPS5113,遂查芯片手册,依照芯片工作条件逐一测量。

    9、测到待机芯片18脚ENC对地了!然后按图索骥,终于找到原因,图片标识处被连了一个根线对地了。去除导线后,修出待机3\5V。

PS:其实,这三处故障,早在第一步目检时,已被本人秒杀。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把故障原因分享出来,给小白们提供些思路参考。
!!!!!!!!在此特别感谢,阿林老师对本人学习中遇到问题时的悉心指导,来实地没白来,学了很多之前不懂,甚至是不知道的知识。!!!!!

发帖不容易,各位看官要加分哦!!!(给俺加分,您是不扣分的!!)您的加分,是俺发帖的动力!!!谢谢啦!!!!

网友A:
高手成长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成长中了。。

阿林老师这句话我竟然读出了两种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林老师这句话我竟然读出了两种含义

宋华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成长中了。。

终于看到你发言

网友:
背景绿色很养眼。

网友:
高手马上要出师了,维修武林又多了一个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