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mini1装电池自动开机

楼主(2017-03-30):
今天接到一台ipadmini1 客户说开机没反应 于是拆开测量电池没电 可调电源4,2V 接到主板 主板自动上电 开机正常进系统 软关机再按开机键没反应
找了一块新电池装上也是自动上电 关机后就无法再开机
忽然想到会不会是尾插短路造成的呢 因为在关机状态下插充电器会自动开机 于是拆下尾插 还是老样子
主板测量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有修过这种问题的吗 在线等 求助

网友:
看看开机线有没有断

网友:
换个USB试试。

网友:
开机排线都没有接的

网友:
忘记说了 usb管理摘掉也是一样的

网友A:
J5700的第7脚你查一下是不是短路漏电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J5700的第7脚你查一下是不是短路漏电啦。

我测量了 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