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C 不充电

楼主(2017-03-30):
刚接到  一台笔记本  华硕Y481C  版号X450CC   2.3   故障是 用电池可以开机 单独用充电器 不开  直接拆机用可调电源接上发现   没有待机电流  测试主板  发现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19V经过第一个MOS管后就没有电压了  量MOS管的控制极也没有电压   就直接用连线连起来 发现能开机了  但是还不能充电 说明肯定有地方有问题  请各位给点意见 大家都知道图纸是没希望了   也不知道MOS管是受那个芯片控制的

网友:
找找看有没有点位

网友:
顺着mos管的G级查查吧

网友:
先换共公点两个mos管在说    不行 先换充电芯片    不行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