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关于华硕H61M-E不显和usb过流问题

楼主(2017-03-30):
   这两天下雨,闲来无事在料板盒子里找出了一块华硕H61M-E的板子,记得那还是自己学习主板小小白时期,没搞定的板子,最终给客户换了块华擎H61的板子,算是完事了!   昨天下午没事想起了,就又拿出来练练手!
   先对各大供电和ATX插槽打阻,确保没有短路,然后上U开机!主板能触发但不显示!测量cpu,桥,内存,集显等处的供电都正常,再用示波器测32.768M和25M晶振,波形都正常!上显卡试试结果还是一样!(这几天碰到两块H61的板都会集显不显独显却可以完美亮机的) 综上测量结果,判定可能BIOS有问题,立马上论坛找!因为是老板子了,很顺利找到,刷好上机,触发,心想不会就这样亮机了吧!果不其然依旧黑频,没显示!再量行场信号,三基色信号,额没有电压!对地打阻690左右正常!再找点位图 看来有可能是桥的集显模块出了问题。上独显看看,我勒个去亮机了,吓我一跳!结果。。。。。。结果。。。。。大家看图吧! USB过流保护,然后直接掉电!晕,什么鬼,不能带这样的吧!小白不甘心,重启了好几次,故障依旧!没办法,再到论坛查,居然是通病,一大堆维友都发了类似的这些帖子!什么USBOC#,跳线帽什么的!还好之前已经下了点位图! 对照点位图发现S_USB_OC#910和S_USB_OC#56的3.3V都没有,最后发现竟然是由于前置usb的跳线帽没有插导致没有5v到822和472排阻这边来!可以啦,后面大家估计都知道啦,不过还是附上图更有说服力一点!至于图文编排,小白也感觉乱七八糟,希望大家理解小白日后会越来越有条理的! 最后再附上BIOS(8M)资料,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便利,虽然问题是简单问题但也算是日后自己小白生涯的见证!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华硕H61M-E REV 2.01 BIOS.zip

bios是8M的

网友A:
这故障还真容易被忽略,条毛不插居然就不开

网友A:
提醒一下貌似楼主发错版块了哦

网友:
跳线帽导致过流

网友B:
示波器同款,学习了。

网友C:
这个应该发到台式机主板版块

网友D:
跳冒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还真容易被忽略,条毛不插居然就不开

  恩恩,是呢,因为这板上有三个跳线帽而这个最不起眼也就容易忽视了!小白我我也是第一次正正经经的修华硕主板,也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下貌似楼主发错版块了哦

  额,才发现,在下小白勿怪!不知可不可以在主板板块再发一次呢,可以赚点积分!

网友:
    开机显示英文提示是过流,英文是“over current”当然应该是缺usb检测电压!知道就好!呵呵,不纠结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同款,学习了。

  呵呵,看来咱这示波器还挺畅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发到台式机主板版块

   不好意思,纯小白一枚,望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跳冒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

  这个......这个.........还真不知!让版主见笑了!

网友:
这个细节不注意很容易被忽视,师傅常说解决问题从简单到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这个.........还真不知!让版主见笑了!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细节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