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华硕B85奇葩问题

楼主(2017-03-30):
这块主板是我从浙江的同学那边拿来的华硕B85大主板。
问题是 不过内存【内存电压 CPU 电压 桥电压 总线 正常】。
不管 新的旧的内存换了都一直卡这B2
CPU也换了也一样
北桥也换了还是一样。SPD正常
就是不过内存。822有通过内存 CPU其他各电压测量都正常 该换的都换了
就是不过内存。。修过的说下
【BIOS  厂家  淘宝 论坛都弄过 不行】

网友A:
看看内存插槽是不是 好的,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内存插槽是不是 好的,有没有断线的

看清文章回复

网友B:
168 DDRRST,SMB阻值波形有吗

网友:
这个估计 不好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8 DDRRST,SMB阻值波形有吗

波形正常

网友:
b2代码表示跑完代码了。B85的板子

网友:
SMB那几个阻值打一下   其次 仔细看下CPU插槽 有没有弯针  内存直接到CPU

网友:
今天遇到两块B85华硕的   开机跑完马 显示 一杠  不动 键盘鼠标 usb无反应  可以点开关针关机   插独立显卡也一样  不知道哪里下手   IO换了  USB  PS2阻值正常  应该不是卡这里  BIOS也刷了

网友:
V星的修到过Z77  H77这样的  换472排阻   华硕的  哎  插了半天没有发现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