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发现PCB的一个小错误 关于iphpne6sp

楼主(2017-03-30):
      处女贴,不谈经验谈个细节吧,维修不易,避免大家走弯路,刚看了;论坛里前辈的帖子,关于iPhone6SP的扩容用了一段时间报错4014的维修, 本着新人学习态度,把别人经验变成自己的经验,顺势用迅维上下载的PCB找了一下,怎么找也没找到R1521   R1520这两个原件的位置, 好吧,那就打开原理图看看,发现确实有   再后来反复找了两个PCB都没找到,最后发现问题,原来是这个PCB上面把原件标成了X1944  和 X1940  , 希望大家注意了

网友:
PCB点位上边有错误的,点位图只能参考。

网友A:
你看的PCB图是不完整的,所以才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PCB图是不完整的,所以才有错误的地方。

我看了QQ群里那个你上传的那个也是一样的啊

网友:
那到底是点位不完整还是说标注错误?

网友:
点位图不完整。

网友:
pcb点位图 有很多错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PCB图是不完整的,所以才有错误的地方。

有错误要纠正 或者说明 不然误导别人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QQ群里那个你上传的那个也是一样的啊

完整版待段时间上传

网友C:
使用这个吧。
这个没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这个吧。
这个没有你说的问题

感谢,正好需要,已下载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这个吧。
这个没有你说的问题

这个6啊。,,大赞!

网友:
PCB图好多有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