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工控机电源不定时咔嚓咔嚓的响

楼主(2017-03-30):
今天客户送来一个工控机电源,客户描述电源咔嚓咔嚓的响,设备不工作,本想着一个电源又不贵,换了就可以了,结果一查价格,这个电源三千多,那就有修的价值,通过测试发现响的是电源板上的继电器想着了,本以为是它坏了,换了以后,继续测试,没出现问题,结果客户拿回去用了一天有那样,我想可能是电源板上的那个原件有问题了,跪求大师们指点一下,这个怎么修?

网友A:
继电器应该连着一个电容      你可以尝试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应该连着一个电容      你可以尝试换一下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B:
为何此电源如此贵?............

网友C:
继电器在响就是吸合以后又短开,要查一下继电器控制电路,不出意外就可以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何此电源如此贵?............

非标 定制  数量少  单一条就能构成高价

网友D:
这个电源和普通的atx电源差不多吧,实在修不好改一个出来应该也不是难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应该连着一个电容      你可以尝试换一下

继电器 一般电源 怎么见不到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在响就是吸合以后又短开,要查一下继电器控制电路,不出意外就可以搞定。

看着 挺复杂的 估计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标 定制  数量少  单一条就能构成高价

哦 原来是 按输出和一般的 ATX 电源一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和普通的atx电源差不多吧,实在修不好改一个出来应该也不是难事。

感觉 不是一回事 可能要求的 比较严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觉 不是一回事 可能要求的 比较严格

工控机其实也是电脑,不过也确实是有一些区别,好像要长时间不间断工作,所以要改的话就用服务器电源改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 一般电源 怎么见不到呢

上次给你的电源不是有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着 挺复杂的 估计不好修

继电器的控制电路不复杂吧,然后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工控机其实也是电脑,不过也确实是有一些区别,好像要长时间不间断工作,所以要改的话就用服务器电源改比 ...

服务器电源 好像和这个不一样啊
输出电压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给你的电源不是有嘛

恩 对的 是有 看来只有好电源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的控制电路不复杂吧,然后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故障点。

这个很少碰到 所以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的控制电路不复杂吧,然后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故障点。

支持,这部分元件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电源 好像和这个不一样啊
输出电压不一样吧

有一样的,你 见过的那种有可能是定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一样的,你 见过的那种有可能是定制的

和这一样的 是塔式服务器的电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和这一样的 是塔式服务器的电源吗

你说的那种是塔式阵列服务器柜里面的那种长方形的像块转一样的可插拔式的,那种是服务器专用电源,楼主这种可能更像桌面atx电源,像3.3v和5v的联合输出增加了很多,一般的atx电源3.3v和5v没这么大的输出功率,而相反这款电源的12v输出功率奥偏小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种是塔式阵列服务器柜里面的那种长方形的像块转一样的可插拔式的,那种是服务器专用电源,楼主这 ...

看来 工控机的电源 也是专用的
和电脑的 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来 工控机的电源 也是专用的
和电脑的 不一样

是的,工控机可能需要长时间不间断工作,所以品质要求要严格得多,我看那个主滤波大电容估计是470uf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工控机可能需要长时间不间断工作,所以品质要求要严格得多,我看那个主滤波大电容估计是470uf的。

看样子 楼主要是把着电源修好了 可以报价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 楼主要是把着电源修好了 可以报价很高

这个电源做工非常不错,很有维修价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做工非常不错,很有维修价值

也经常 修电源吗
主要修好电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也经常 修电源吗
主要修好电源吗

遇到坏的都可以拆出来看一下,学习一下,不断维修,不断拆解,不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坏的都可以拆出来看一下,学习一下,不断维修,不断拆解,不断学习。

看来也是 电源的爱好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