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电阻串联接地,2个点的电压怎么计算?

楼主(2017-03-30):
如题,红圈2个点的电压,怎么计算的?

网友:
高手帮你解答吧,顶起来

网友:
兄弟这个不难吧??

网友:
学过初中物理的应该知道吧,提示下,流过三个电阻的电流是一样的,应该知道了吧

网友A:
电阻串联分压,上面那个点12V经过R555 8.2K和R554 1K+R553 8.2K分压6.3V多,下面个点12V经过R555+R554和R553分压5.6V多,这个不好理解嘛!

网友:
计算器是不是就可以。

网友:
论坛里就有电路计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串联分压,上面那个点12V经过R555 8.2K和R554 1K+R553 8.2K分压6.3V多,下面个点12V经过R555+R554和R55 ...

串联接地,不管下面有几个电阻,下面接地的电阻,一律看成一个,阻止相加。

网友:
感觉精确计算有点复杂,有旁路电流的存在不同于单一的电阻串联,单仍然可按照单一电阻串联进行估算。

网友:
和2个电阻串联差不多

网友:
用电路计算器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学习了

串联接地,不管下面有几个电阻,下面接地的电阻,一律看成一个,阻止相加

网友:
送你一个  免费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