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映泰th67xe ver 5.1图纸

楼主(2017-03-30):
求映泰th67xe ver 5.1图纸 这板子不码码——没图纸一头雾水

网友A:
映泰的图纸就不要想了,几乎没有

网友:
不跑马,刷个BIOS先

网友:
b抓不到波——

网友A:
那就往前查,供电 时钟 复位再测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往前查,供电 时钟 复位再测一遍

复位时钟都出来了——据说映泰103容易坏,测了几个103都正常,排阻太多了,没耐心全部测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泰的图纸就不要想了,几乎没有

应该有,大神没有共享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往前查,供电 时钟 复位再测一遍

这个板会不会和华硕的一样少VM不跑码,但有复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会不会和华硕的一样少VM不跑码,但有复位的

有可能,一切以测量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一切以测量为准

这种板子头晕了——,三无产品——,料位又不按常规排

网友C:
映泰的图纸确实挺少 一般人也不放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映泰的图纸确实挺少 一般人也不放出来

版主快放图纸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快放图纸出来

我也没有哈哈

网友B:
这个板子我放在脚底边——有图纸分分钟拿出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我放在脚底边——有图纸分分钟拿出来玩玩——

这个板子已经被LZ踩废了,没得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我放在脚底边——有图纸分分钟拿出来玩玩——

更正:这板子恐怕已经被LZ踩废了,没得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正:这板子恐怕已经被LZ踩废了,没得玩了

还很好,不过刚刚被我当料板拆了——,其实芯片还是蛮多的,就是不想找,想到脚底有现成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