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s开机灰屏

楼主(2017-03-30):
联想g405s 开机灰屏  键盘灯都不亮  是不是显卡问题呀

网友:
刷个BIOS先看看 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 我记得我也遇到过  好像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新机器BIOS问题多

网友:
把外设都拨掉,外接看看,先排除是不是屏问题,或者屏线问题,看看是不是BIOS

网友:
先裸板测试看看

网友:
先外接看看,然后考虑换个屏或者屏线试试

网友:
电流多少啊

网友:
看看显卡是不是ati的

网友:
刷BIOS换CPU

网友:
外接萤幕有显吗

网友:
显卡   显卡

网友:
你量下屏线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下阻值正常不

网友:
去查电路图  看看吧

网友:
这个问题什么都有可能 屏线 屏 显卡 BIOS都有可能

网友:
只能一个个的排除吧

网友:
接外界 接外接 看问题 排除

网友:
这种机器只能线BIOS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