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x plus开机几秒掉电重启

楼主(2017-03-30):
求解救   cpu  内存电压都有  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下手了

网友A:
不显示掉电吗  还是显示掉电?

网友:
查查VRMPG有没有3.3v

网友:
查1.8V的电压是不是不正常了

网友:
其它电压都正常再刷BIOS试试

网友:
缺电压或是少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掉电吗  还是显示掉电?

显示掉电  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掉电  重启

看看io检测分压电阻是否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