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3-471G 待机电压低 救助

楼主(2017-03-30):
该故障为不触发,测量:待机电流0.044 ,开关电压为2v不正常,在测3 5v电感分别为2.07v  4.1v不正常 如下图

3v电感两端的波形如下

5v电感两端的波形如下

这时量了一下待机芯片RT8223的线性电压VREG3为1.5v VREG5为3点多 19v供电正常,果断换待机芯片用tps51123代换的,换完电压分别为vreg5为4.93v vreg3为4.23v 但3 5v电感输出电压还是一样低,但是波形好像和以前有点不太一样 以前是锯齿状现在也是锯齿状但是没那么尖了 如下图

下图是输出的瞬间波形

后来测得rt8223的ref脚电压是1v感觉不正常  正常应该是2v pc172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 感觉应该是这个ref电压低导致的输出不足请大神指点一下

宏基E1-471G

网友A:
3,5V拉低,感觉后继有微短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芯片本身出来那个滤波不行 导致全部供电有波形  好好查查

网友C:
还是烧一下吧。。。。。。。。。

网友D:
3,5V同时低感觉芯片供电不足。

网友E:
待机不正常,一看就知道是短路

网友E:
低电压高电流,还有什么不懂的吗

网友F:
二级转换有短路吧

网友G:
线性电压都不正常就不对了,先打下对地值看看,有没有短路,在看看EN信号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搞后继短路

网友H:
你查一下VREF滤波电容,然后查一下ENC下拉电阻,一般都是REF出错导致,VREG3和VREG5出问题!

网友I:
实在修不出来移花接木

网友J:
楼主 你看看网卡  ec    usb 多 测量下  这样情况应该、很好修

网友:
PR254是否 正常

网友:
大神换过电容没

网友:
换过了 我要是大神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查一下VREF滤波电容,然后查一下ENC下拉电阻,一般都是REF出错导致,VREG3和VREG5出问题!

REF的电容换过了 VREG3 VREG5换完待机芯片正常了

网友K:
如果是一修机的话别把问题看得复杂。断开后级电压一样的话。我觉得芯片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pr253 没有电路板上直接是导线过去的

网友L:
查线性电压都去什么地方 应该是这里有短路的

网友M:
看这待机电流有点微短啊 还是烧一下来得快

网友N:
前几天我修过这台电脑,故障是白屏

网友O:
直接烧下 看看什么鬼

网友P:
3v。5v的对地阻值正常不,正常换3v,5v滤波电容试下

网友:
待机有点高,不行再换上下管

网友:
换3V5V的电容试下

网友:
换待机芯片

网友:
你不看文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3v。5v的对地阻值正常不,正常换3v,5v滤波电容试下

正常  换过了

网友:
后级短路不

网友Q:
维修继续故障简单回放:待机电压低3 5v分别为2.07和4.1
vrev3 为1.5v vrev5为3点多,待机芯片rt8223用的51123代换的换完
3 5v一样还是低 不过vreg5和vreg3正常了后来测试ref为1v 可是ref就结了一个电容换了还是一样不应该啊,心想是不是51123的问题虽然说论坛里都说可以代换,于是从旧板上找了一个8223换上故障恢复最初了vreg3是1.5v vreg5是3点多 看来之前的rt8223没问题
为什么换成51123 vreg3和vreg5就正常呢 ,我猜测可能51123的带负载能力更强 输出的电流大一些 ,幸亏我换回8223了啊要不我就走入无穷的深渊了啊
后来无意间测到S5 ON有1点多v的电压心想不正常于是查找去向后来看到PQ42 有一端接19v心想是不是它漏电了 ,于是吧pq42拆掉日所有电压都正常了,从旧板上拆了个换上了 也正常了

应该是S5 ON的1点多电压微开启了二级电压导致的,可是我当时吧二级电压的管子都拆了还是一样,下图的4个管子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漏掉的 反正现在好了   掌声在哪里 加分在哪里

附上亮机图和图纸

宏基E1-471G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实在修不出来移花接木

板子修好了,过程在31楼  ,能把31楼挪到1楼吗

网友R:
这个应该是短路了,查后机

网友:
打一下3  5V对地阻值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网友S:
可能后级  微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V拉低,感觉后继有微短

修好了,请看3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芯片本身出来那个滤波不行 导致全部供电有波形  好好查查

修好了,请看3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烧一下吧。。。。。。。。。

修好了,请看3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V同时低感觉芯片供电不足。

修好了,请看31楼 决定好请加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不正常,一看就知道是短路

修好了,请看31楼 决定好请加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低电压高电流,还有什么不懂的吗

修好了,请看31楼 决定好请加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级转换有短路吧

修好了,请看31楼 决定好请加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线性电压都不正常就不对了,先打下对地值看看,有没有短路,在看看EN信号是不是正常的

修好了,请看31楼 决定好请加分谢谢

网友:
后面有短路 烧一下 那里发热就是那里坏了

网友:
修好了,请看31楼 决定好请加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 你看看网卡  ec    usb 多 测量下  这样情况应该、很好修

修好了,请看31楼 决定好请加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一修机的话别把问题看得复杂。断开后级电压一样的话。我觉得芯片可能性比较大。

修好了,请看31楼 决定好请加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查线性电压都去什么地方 应该是这里有短路的

修好了,请看31楼 决定好请加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这待机电流有点微短啊 还是烧一下来得快

修好了,请看31楼 决定好请加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前几天我修过这台电脑,故障是白屏

修好了,请看31楼 决定好请加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直接烧下 看看什么鬼

修好了,请看31楼 决定好请加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应该是短路了,查后机

修好了,请看31楼 决定好请加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S:
可能后级  微短啊

修好了,请看31楼 决定好请加分谢谢

网友:
是不是公共电压有轻微短路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时要看个人的运气成份了,如果不是楼主无意间打那S5 ON 信号不对,那要修死人了,

网友:
好高大上啊

网友:
看的有点蒙蔽,你的波形图和我的不一样呐。

网友I:
引用 网友Q:
维修继续故障简单回放:待机电压低3 5v分别为2.07和4.1
vrev3 为1.5v vrev5为3点多,待机芯片rt8223用的5 ...

仔细研究还是修好了 给力

网友:
楼主果然是细心之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实在修不出来移花接木

板主 我又发了个新帖  支持下  给个原创吧    万分感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I:
仔细研究还是修好了 给力

板主 我又发了个新帖  支持下  给个原创吧    万分感谢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09&ptid=1059665

网友:
引用 网友Q:
板主 我又发了个新帖  支持下  给个原创吧    万分感谢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redirect& ...

好的,我去看看 帮你加分

网友:
还有这个情况,带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