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不能充电不联机求助??

楼主(2017-03-30):
机器原本不充电,更换了U1700、u1401,短接Q1701、Q1403 ,用了几天,现在又充不进去,电量开机100%,等下跌到79%,而且永远是79%,现在还进系统后,白苹果重启,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电量检测信号SWI

网友:
主板的电池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A:
还会白苹果重启还是充电IC的问题,维修好之后有没有让客人不要用之前的充电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会白苹果重启还是充电IC的问题,维修好之后有没有让客人不要用之前的充电器充电?

现在是白苹果重启,有时候可以进系统,进系统电量显示100%,然后马上跌倒79%,充电IC都更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