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H61M-VS4 VCCSA供电的注意了

楼主(2017-03-30):
写的有点乱,就简单的提一下:
这个龟儿子主板注意了,修VCCSA供电的时候,就是Q813(VCCSA)电压低0.4V,那么是由运算放大器,
U1018控制,它的三脚是正向输入参考电压,我调成1V后,Q813输出1V了。
结果还是不行,电压正常了但不显示,我又用我的G530CPU试了下。还是不行。

测复位的时候发现复位没有了,这个板我记得没修之前是有复位。
然后发现1.8V变成3.3V了,吓,这个电压我之前量过是正常的。
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个1.8V也是U1018控制的,它的5脚是1.8V正向输入脚。
然后发现,这个板,U1018它的3脚和5脚是通的。
也就是说,VCCSA 0.9V和1.8PLL用的是同一个正向输入脚。
那问题来了,那它们供电不一样,怎么可能用同一个脚呢?
原因在于这个鸟板,1.8PLL它的负向端是用分压电阻获得的反馈。
这设计的,这样就可以用同一个正向参考电压
非常担心把我CPU烧掉。
我将,1.8PLL那个分压接地电阻去掉,直连负向。
然后将运放3,5脚改成1.8V参考电压。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VCCSA不输出1.8V了吗?
没事,因为VCCSA的上级供电来自VTT。我这相当于直连Q813,就算G极高达10V也没事。
这样就可以用了。弄好后,上CPU,显示了。还好CPU没坏。
不然哭都没地儿哭去。
这设计,没图纸,很容易中招,害人不浅。

网友:
有照片更好

网友:
这板子偶图纸??厉害了,,VCCSA是什么电压,

网友:
1.8V的电压在很多H61的板上面都喜欢出问题

网友:
主要是阻值变了,  有的输出偏高,有的偏低

网友A:
这样事情遇见过   确定是主板问题给客户报价完后 修好了主板  上cpu不显示。觉得不可能啊结果还真的cpu也坏了,最后呢  客户还说不是主板坏了吗 怎么 cpu坏了,有些客户很难解释。

网友:
是什么板子,亮出来看看

网友B:
没图纸,就简单的提一下。如果有错误请包涵,我只相告诉大家修这个注意了,3脚5脚通的,至于这个运放,我也只在侧面看到U1018标注,就写上来了,本来这个板我测有复位了,各大供电我都懒的细量,是同行的,包括Q813我都没注意。准备扔了,最后再看一眼论坛的通病维修手册。上面写的Q813这个供电:

它说是VTT,我也懒的查是不是VTT,可能不同版本不一样吧。这个不清楚。
只想告诉大家,不是故意的,实在忙。没心思发的质量的好的帖子。
另外,包括为什么VCCSA电压低,而1.8V却正常。这个我也没去研究和说明了。可能1.8V的分压也正好出问题。
就这样吧,反正VCCSA的时候,要考虑一下1.8V这个分压了。如果是H61M-VS4的。
好了,谢谢大家。
也感谢版本的细心,确实要认真发贴,下次一定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就简单的提一下。如果有错误请包涵,我只相告诉大家修这个注意了,3脚5脚通的,至于这个运放,我 ...

不管怎么说 你努力修好了 就应该加分鼓励

网友:
所以一开始还是思维定势惯了,没想到华擎用了这么一招,不过还是楼主细心,找到突破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事情遇见过   确定是主板问题给客户报价完后 修好了主板  上cpu不显示。觉得不可能啊结果还真的cpu也坏 ...

不管帮忙还是收钱,充分试机是对的

网友:
VCCSA是CPU代理电压(也可以理解为CPU预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