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无线桥接请教

楼主(2017-03-30):
假如A是主路由器,我要的桥接方式如下A-B-C-D,两个我知道怎么桥接,如果要从B再连到C,这个B路由怎么设置???感谢大神

网友:
B的MAC,和A一样。,,,

网友:
现在路由里都有桥接功能,直接用路由里的桥接功能都可以吧,桥接完成后自己都改好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 桥接就是副路由要受控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