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180SWN不通电,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7-03-30):
头天收到同行拿来的AOC E2180SWN显示器,不通电,第二天又来一个一模一样的,
在某地找了个驱动板程序刷上,插电亮机。

(原机bios刷不进程序,找了一个代用的bios,别的驱动板拆的,才刷上的,另一台也是bios芯片坏,程序刷不进,也是找了个代的,刷上ok,这个可能是通病,)

补充内容 (2017-3-31 20:43):
现象不是不通电,是不开机,通电按开关无反应,指示灯也不亮的好像

AOC E2180SWN.rar

网友A:
能代用  要型号都一样的啊

网友B:
楼主最好拍个照片和把屏型号一起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代用  要型号都一样的啊

bios容量大小一样的,不过我用的好像是4m的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拍个照片和把屏型号一起附上。

不好意思了,机子已经不在我这里了,很遗憾没有留下资料,不过这个程序百分之百是ok的,我以人格担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了,机子已经不在我这里了,很遗憾没有留下资料,不过这个程序百分之百是ok的,我以人格担保。

兄弟这不是 针对你,是你知道的有的程序屏型号不一样的话刷上去会不行,然后可能有人来像我们反映,到时候就多了很多不必要的工作,希望能够理解,下次资料发全一点。都可以被加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不是 针对你,是你知道的有的程序屏型号不一样的话刷上去会不行,然后可能有人来像我们反映,到时 ...

好的,我理解,下次注意

网友D:
这样的问题我也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E:
是不开机   不是不通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开机   不是不通电吧

说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问题我也修过好几台了

我也是最近才修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好学习  谢谢了 路过

这里就是交流学习的地方,多多指教

网友G:
下次遇到先试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次遇到先试试这个

老板生意兴隆

网友H:
验证是通病 刷过3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验证是通病 刷过3次了

哈哈哈,捡到就是赚到,遇到通病直接秒

网友I:
三星也是这种通病

网友:
前两天刚刷了一个三星,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代用  要型号都一样的啊

我用的是25q64 4m的bios 要比普通的小一号

网友:
下次遇到先试试这个!

网友:
最近的AOC 都是BIOS好坏

网友:
遇到个一样的故障 刷下看看

网友:
看下板子用的什么型号ROM芯片,怎么这么多芯片坏的

网友(2017-07-18):
是的,我遇到好多这样的,刷程序刷不进去,换一个代用的就可以了

网友:
正好遇到 一个 下载来试试 字数不够

网友:
现在显示器挺容易出现BIOS问题的

网友(2017-12-17):
我也修到两台这种问题,一样的故障,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三星也是这种通病
这个和三星不一样的,这个AOC刷不进程序啊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程序芯片损坏了,换一个刷程序就好了。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 。好像是冷机的时候有时候无法开机 记得是主板不良

网友:
楼主最好拍个照片和把屏型号一起附上,能代用 要型号都一样的啊

网友:
今天修到这么一台机器,屏是HSM207FEB-N20的试试能不能刷好。

网友(2018-01-17):
aoc板子便宜 一般我就直接换驱动板了

网友:
暂时还没修到这个机器,先下载收藏了再说

网友:
这种维修中 一般电压正常 都会选择干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