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本本奇怪问题

楼主(2017-03-30):
今天又遇到一台已经是这个月第三台了...这次这个型号是K55VD客户拿过来的时候通电无显..报价留机果断刷BIOS.O了.装机发现不显示器停留在0.8有上几次经验我没有马上断电等...大概1分钟亮机了.心里面想难道又是接了触摸板引起的.为了验证我掀开C壳取了触摸板排线秒亮插上又是1分钟左右才亮机器.完全搞不懂了.遇到好几台都是华硕的机器.只要插上触摸就亮机慢很慢.取了就秒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机子的触摸板有失灵的情况吗,网上又看到几个例子是由于触摸板的左键或者是右键失灵导致开机长达一分多钟以上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兄弟,这个情况我还真遇到过,机器来的时候不亮,刷BIOS 单板能亮,也没问题,装机就是亮的很慢,也是发现不装触摸板很快就亮了,当时以为是触摸板的问题,最后又刷了个合成的bios,问题解决,建议楼主重新刷BIOS,合成 的,备份的不行,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这种好像没遇到过。遇到过接键盘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