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7-03-31):
来自: 浙江杭州 来自 浙江杭州
F3 T>/TJ
CAP:
(P1=00) Validation Key: 00000020
(P1=01) HDA Serial Number: 5YD728W0
(P1=02) PCBA Serial Number: 0000K201CYNT
(P1=03) PCBA Part Number: Invalid
(P1=04) Head Count: 06
(P1=05) Node Name Validation Key: 01
(P1=06) Node Name: 50 00 C5 00 44 C3 1C 4E
(P1=07) Product Family ID: 4F
(P1=08) Product Family ID: 02
(P1=09) PCBA Build Code: Invalid
(P1=0A) ASIC Info: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P1=0B) Firmware Key: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P1=0C) Firmware Key Checksum: FFFF
(P1=0D) Date of Manufacture: 11082011
(P1=0E) Destroked Buf Size Index: 03
(P1=0F) Final Mfg Op: Invalid
(P1=10) Final Mfg Erc: Undefined
(P1=11) System Area Prep State: FE
(P1=12) SPT Auto Run Delay: 00
(P1=13) Reserved: 00
(P1=14) Checksum: FFFF
(P1=15) External Model Number: ST2000DL003-9VT166
(P1=16) Internal Model Number: ST2000DL003-9VT166
(P1=17) IDEMA Capacity: E8E088B0
(P1=18) Reserved1: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3 T>/1N8
DERP
dec error DERP
Hours - LBA R Theta Z EC Cmd type retry temp count type
0 - 1D20CAA3 9 358D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B62 9 453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21 9 54E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E0 9 6492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D9F 9 7397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E5E 9 8343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1D 9 92F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DC 9 A29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09B 9 B24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15A 9 C1F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19 9 D1A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D8 9 E14E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397 9 F053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456 9 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15 9 FA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D4 9 1F58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693 9 2F0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AA3 9 358D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B62 9 453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21 9 54E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E0 9 6492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D9F 9 7397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E5E 9 8343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1D 9 92F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DC 9 A29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09B 9 B24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15A 9 C1F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19 9 D1A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D8 9 E14E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397 9 F053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456 9 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15 9 FA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D4 9 1F58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693 9 2F0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752 9 3EB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11 9 4E5E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D0 9 5E0A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98F 9 6D0F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9E4 9 25E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AA3 9 358D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B62 9 453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21 9 54E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E0 9 6492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D9F 9 7397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E5E 9 8343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1D 9 92F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DC 9 A29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09B 9 B24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15A 9 C1F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19 9 D1A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D8 9 E14E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397 9 F053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456 9 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15 9 FA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D4 9 1F58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693 9 2F0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752 9 3EB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11 9 4E5E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D0 9 5E0A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09B 9 B24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15A 9 C1F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19 9 D1A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D8 9 E14E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397 9 F053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F87 9 E9CB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046 9 F978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105 9 924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1C6 9 18D0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283 9 287D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342 9 3829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401 9 47D6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4C0 9 5782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57F 9 6687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63E 9 7634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6FD 9 85E0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7BC 9 958D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925 9 1634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9E4 9 25E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AA3 9 358D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B62 9 453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21 9 54E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E0 9 6492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D9F 9 7397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E5E 9 8343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1D 9 92F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DC 9 A29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09B 9 B24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15A 9 C1F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19 9 D1A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D8 9 E14E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397 9 F053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456 9 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15 9 FA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D4 9 1F58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693 9 2F0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752 9 3EB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11 9 4E5E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D0 9 5E0A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98F 9 6D0F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A4E 9 7CB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B0D 9 8C68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BCC 9 9C14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C8B 9 ABC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D4A 9 BB6D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E09 9 CB1A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EC8 9 DAC6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F87 9 E9CB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046 9 F978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105 9 924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1C4 9 18D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284 9 287D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342 9 382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401 9 47D6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4C0 9 5782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57F 9 6687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63E 9 7634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6FD 9 85E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7BC 9 958D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AA3 9 358D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B62 9 453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21 9 54E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E0 9 6492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D9F 9 7397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E5E 9 8343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1D 9 92F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DC 9 A29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09B 9 B24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15A 9 C1F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19 9 D1A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D8 9 E14E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397 9 F053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456 9 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15 9 FA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D4 9 1F58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693 9 2F0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752 9 3EB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11 9 4E5E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D0 9 5E0A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98F 9 6D0F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9E4 9 25E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AA3 9 358D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B62 9 453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21 9 54E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E0 9 6492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D9F 9 7397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E5E 9 8343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1D 9 92F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DC 9 A29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09B 9 B24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15A 9 C1F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19 9 D1A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D8 9 E14E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397 9 F053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456 9 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15 9 FA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D4 9 1F58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693 9 2F0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752 9 3EB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11 9 4E5E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D0 9 5E0A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09B 9 B24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15A 9 C1F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19 9 D1A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D8 9 E14E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397 9 F053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456 9 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15 9 FA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D4 9 1F58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693 9 2F0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752 9 3EB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11 9 4E5E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D0 9 5E0A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98F 9 6D0F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A4E 9 7CB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B0D 9 8C68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BCC 9 9C14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C8B 9 ABC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D4A 9 BB6D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E09 9 CB1A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EC8 9 DAC6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F87 9 E9CB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925 9 1634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9E4 9 25E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AA3 9 358D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B63 9 453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21 9 54E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E0 9 6492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D9F 9 7397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E5E 9 8343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1D 9 92F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DC 9 A29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09B 9 B24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15A 9 C1F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19 9 D1A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D8 9 E14E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397 9 F053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456 9 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15 9 FA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D4 9 1F58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693 9 2F05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752 9 3EB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11 9 4E5E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D0 9 5E0A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98F 9 6D0F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A4E 9 7CBC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B0D 9 8C68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BCC 9 9C14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C8B 9 ABC1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D4A 9 BB6D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E09 9 CB1A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EC8 9 DAC6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F87 9 E9CB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046 9 F978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105 9 924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1C4 9 18D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283 9 287D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342 9 3829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401 9 47D6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4C0 9 5782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57F 9 6687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63E 9 7634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6FD 9 85E0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E7BC 9 958D 0 43110081 0 FF FF 10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AA6 9 358D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B6A 9 45E0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21 9 54E5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E0 9 6492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D9F 9 7397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E5E 9 8343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1D 9 92F0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DC 9 A29C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09B 9 B249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15A 9 C1F5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1D 9 D1A1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D8 9 E14E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397 9 F053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456 9 0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15 9 FAC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D4 9 1F58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693 9 2F05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752 9 3EB1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11 9 4E5E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D0 9 5E0A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990 9 6DB6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9E4 9 25E0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AB6 9 36DB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B6A 9 45E0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2C 9 558D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E1 9 6492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DA1 9 743E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E5E 9 8343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1D 9 92F0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DC 9 A29C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09B 9 B249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15D 9 C1F5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2D 9 D2F0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D8 9 E14E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398 9 F0FA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456 9 0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15 9 FAC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D4 9 1F58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697 9 2F05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753 9 3EB1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11 9 4E5E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D1 9 5E0A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09B 9 B249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15A 9 C1F5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1A 9 D1A1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D9 9 E14E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397 9 F053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456 9 0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15 9 FAC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D4 9 1F58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698 9 2FAC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752 9 3EB1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11 9 4E5E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D0 9 5E0A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98F 9 6D0F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A4E 9 7CBC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B0D 9 8C68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BCD 9 9C14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C8B 9 ABC1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D4A 9 BB6D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E09 9 CB1A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EC8 9 DAC6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F87 9 E9CB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925 9 1634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9ED 9 2687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AA5 9 358D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B76 9 4687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2A 9 558D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CE1 9 6492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D9F 9 7397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E5E 9 8343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1D 9 92F0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CFDC 9 A29C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09B 9 B249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15A 9 C1F5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1A 9 D1A1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2D8 9 E14E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397 9 F053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456 9 0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15 9 FAC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5D4 9 1F58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694 9 2F05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752 9 3EB1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11 9 4E5E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8D0 9 5E0A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98F 9 6D0F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A4F 9 7CBC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B0D 9 8C68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BCC 9 9C14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C8B 9 ABC1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D4A 9 BB6D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E09 9 CB1A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0 - 1D20DEC8 9 DAC6 0 43110081 0 FF FF 13 1 BGMS dos rewrite
F3 1>/TV2
System Slip Defect List
log log log phys phys
LBA span cumm cyl hd sctr zn cyl sctr SFI
0 0 0 0 0 0 0 26B77 0 FFFFFFFF 0
3B41F B9E1 B9E1 0 1 0 1 2622C 0 FFFFFFFF 46E00
7683E B9E1 173C2 0 2 0 2 26E8C 0 FFFFFFFF 8DC00
B1C5D B9E1 22DA3 0 3 0 3 26C08 0 FFFFFFFF D4A00
ED07C B9E1 2E784 0 4 0 4 2931B 0 FFFFFFFF 11B800
12849B B9E1 3A165 0 5 0 5 28F44 0 FFFFFFFF 162600
1638BA B9E1 45B46 120 0 0 6 26C97 0 FFFFFFFF 1A9400
19ECD9 B9E1 51527 120 1 0 7 2634C 0 FFFFFFFF 1F0200
1DA0F8 B9E1 5CF08 120 2 0 8 26FAC 0 FFFFFFFF 237000
215517 B9E1 688E9 120 3 0 9 26D28 0 FFFFFFFF 27DE00
250936 B9E1 742CA 120 4 0 A 2943B 0 FFFFFFFF 2C4C00
28BD55 B9E1 7FCAB 120 5 0 B 29064 0 FFFFFFFF 30BA00
Head 0: entries 2 slips B9E1
Head 1: entries 2 slips 173C2
Head 2: entries 2 slips 173C2
Head 3: entries 2 slips 173C2
Head 4: entries 2 slips 173C2
Head 5: entries 2 slips 173C2
Total Entries C Total Slips 7FCAB
F3 T>/TV4
Reassigned Sectors List
Entries: 0001, Alts: 0000, Removed: 0000, Pending: 0006
Idx LBA PBA LLLCHS of LBA PLPCHS of PBA SFI Hours Msecs Status BBM Mask
0000 000013BF93C1 00001D32E045 ------.-.---- 040CBE.1.008E 07C5D4 ----- ------ 00010000 00001111
F3 T>/TV40
Nonresident GList 9 entries returned
Total entries available: 9
PBA Len Flags Phy Cyl Hd PhySctr SFI
13C0466A 488 0 2673B 2 0 67204
13C04C14 122 0 26736 2 0 D9336
13C05524 122 0 2672E 2 0 A9BEE
13CADC46 122 0 268BA 2 0 6AC6C
13CAE1F0 244 0 268B5 2 0 DCD9E
13CAE9DE 244 0 268AE 2 0 9694C
13CAF0AA 122 0 268A8 2 0 397F0
13CB01A8 122 0 26899 2 0 A9BEE
13CB03EC 122 0 26897 2 0 D7602
F3 T>/2x0
User Partition
LBAs 00000000-1D326C3F
PBAs 00000000-1D5B8470
HdSkew 006E, CylSkew 0032
ZonesPerHd 11
Head 0, PhyCyls 000000-041644, LogCyls 000000-040A5E
Physical Logical Sec Sym Sym Data
Zn Cylinders Cylinders Track Wedge Track Rate
00 000000-003670 000000-003670 0193 09D5 0013B5E8 1625.156
01 003671-0076C6 003671-0076C6 0188 0992 00133200 1582.968
02 0076C7-00C028 0076C7-00C028 0175 0925 00125F58 1514.531
03 00C029-010C88 00C029-010C88 016B 08E2 0011D978 1471.406
04 010C89-015A76 010C89-015A76 015B 0882 00112068 1412.343
05 015A77-019C1E 015A77-019C1E 0158 086D 0010F518 1398.750
06 019C1F-01E240 019C1F-01E240 0150 0830 00107EF8 1360.312
07 01E241-02291E 01E241-02291E 0140 07D8 000FCFC0 1304.062
08 02291F-026B76 02291F-026B76 012B 0755 000ECDD8 1220.625
09 026DB7-02B2B6 026B77-02B076 0120 070C 000E4018 1175.156
0A 02B2B7-02F10E 02B077-02EECE 010B 068E 000D4610 1095.000
0B 02F10F-03286D 02EECF-03262D 0100 064B 000CC420 1052.812
0C 03286E-0360F9 03262E-035EB9 00F4 05FF 000C2E80 1005.000
0D 0360FA-039079 035EBA-038E39 00E5 059F 000B7180 943.593
0E 03907A-03BEBB 038E3A-03BC7B 00DD 0570 000B14F8 914.062
0F 03BEBC-03EFAC 03BC7C-03ED6C 00CD 050D 000A5210 851.718
10 03EFAD-041644 03ED6D-040A5E 00C6 04E0 0009FB70 823.593
Head 1, PhyCyls 000000-0415EE, LogCyls 000000-040A7E
Physical Logical Sec Sym Sym Data
Zn Cylinders Cylinders Track Wedge Track Rate
00 000000-003623 000000-003623 019B 0A0E 00142818 1662.187
01 003624-0074B7 003624-0074B7 0193 09D5 0013BBD0 1627.500
02 0074B8-00BB56 0074B8-00BB56 0185 0983 00131868 1574.531
03 00BB57-010616 00BB57-010616 0181 096A 0012E928 1559.062
04 010617-015125 010617-015125 016D 08EE 0011F310 1479.843
05 015126-0191C5 015126-0191C5 0162 08A9 00116F28 1437.656
06 0191C6-01D845 0191C6-01D845 0152 0848 0010AE38 1375.781
07 01D846-021F23 01D846-021F23 0143 07EB 000FF720 1316.250
08 021F24-02622B 021F24-02622B 0133 0786 000F3240 1252.968
09 02646C-02AA7F 02622C-02A83F 0120 070C 000E4018 1175.156
0A 02AA80-02EACF 02A840-02E88F 0112 06B9 000D9CB0 1122.187
0B 02EAD0-0323F0 02E890-0321B0 0105 0668 000CFD38 1071.562
0C 0323F1-035E97 0321B1-035C57 00F6 060B 000C4620 1012.031
0D 035E98-038F17 035C58-038CD7 00E5 059F 000B7180 943.593
0E 038F18-03BD59 038CD8-03BB19 00D9 0556 000ADFD0 897.187
0F 03BD5A-03EF56 03BB1A-03ED16 00CD 050D 000A5210 851.718
10 03EF57-0415EE 03ED17-040A7E 00C6 04E0 0009FB70 823.593
Head 2, PhyCyls 000000-041C71, LogCyls 000000-041161
Physical Logical Sec Sym Sym Data
Zn Cylinders Cylinders Track Wedge Track Rate
00 000000-00370A 000000-00370A 0193 09D5 0013B5E8 1625.156
01 00370B-0077BA 00370B-0077BA 018C 09AD 00136920 1600.312
02 0077BB-00C0B7 0077BB-00C0B7 017E 0959 0012C3C0 1547.343
03 00C0B8-010D17 00C0B8-010D17 0172 090D 00122E20 1499.062
04 010D18-015B05 010D18-015B05 015F 0896 001145D0 1424.531
05 015B06-019D05 015B06-019D05 0155 085A 0010CFB0 1386.562
06 019D06-01E441 019D06-01E441 0143 07EA 000FF330 1315.312
07 01E442-022BDB 01E442-022BDB 0134 078B 000F3630 1254.375
08 022BDC-026E8B 022BDC-026E8B 0122 071D 000E5F98 1185.468
09 0270CC-02B6DF 026E8C-02B49F 0117 06D8 000DDDA8 1143.281
0A 02B6E0-02F687 02B4A0-02F447 0109 0681 000D2C78 1086.562
0B 02F688-032F5D 02F448-032D1D 00FD 0639 000C9EB8 1041.093
0C 032F5E-0368D0 032D1E-036690 00EF 05E0 000BEF80 984.375
0D 0368D1-039810 036691-0395D0 00E0 0580 000B3088 922.968
0E 039811-03C5D6 0395D1-03C396 00D9 0556 000ADFD0 897.187
0F 03C5D7-03F641 03C397-03F401 00C9 04F2 000A1CE8 834.375
10 03F642-041C71 03F402-041161 00BF 04B5 0009A4D0 795.468
Head 3, PhyCyls 000000-041E58, LogCyls 000000-04136C
Physical Logical Sec Sym Sym Data
Zn Cylinders Cylinders Track Wedge Track Rate
00 000000-003670 000000-003670 0180 0963 0012D578 1552.968
01 003671-0076C6 003671-0076C6 0174 0918 00123FD8 1504.687
02 0076C7-00BEF9 0076C7-00BEF9 0168 08CA 0011A840 1455.937
03 00BEFA-010AF1 00BEFA-010AF1 0159 0873 0010FCF8 1401.093
04 010AF2-0158DF 010AF2-0158DF 0150 083B 00109A88 1369.218
05 0158E0-019A87 0158E0-019A87 0148 0807 00102858 1332.656
06 019A88-01E165 019A88-01E165 0130 0773 000F04F8 1238.437
07 01E166-0228FF 01E166-0228FF 0126 0732 000E8500 1197.187
08 022900-026C07 022900-026C07 0118 06DB 000DD9B8 1142.343
09 026E48-02B4B7 026C08-02B277 0108 067A 000D1AC0 1080.937
0A 02B4B8-02F4B3 02B278-02F273 00F6 0610 000C4C08 1014.843
0B 02F4B4-032E1F 02F274-032BDF 00E9 05BB 000BAC90 962.812
0C 032E20-0368C6 032BE0-036686 00DD 056F 000B0D18 911.250
0D 0368C7-039906 036687-0396C6 00CF 0518 000A61D0 856.406
0E 039907-03C70A 0396C7-03C4CA 00C2 04C9 0009C648 806.250
0F 03C70B-03F8C4 03C4CB-03F684 00B7 0483 00093C78 761.718
10 03F8C5-041E58 03F685-04136C 00AE 044C 0008D030 727.031
Head 4, PhyCyls 000000-045C94, LogCyls 000000-0450E8
Physical Logical Sec Sym Sym Data
Zn Cylinders Cylinders Track Wedge Track Rate
00 000000-003AF3 000000-003AF3 017C 094B 0012A440 1537.031
01 003AF4-007F81 003AF4-007F81 0174 0918 00123FD8 1504.687
02 007F82-00CC70 007F82-00CC70 0168 08CA 0011A840 1455.937
03 00CC71-011CE0 00CC71-011CE0 0160 089D 00114FA8 1427.343
04 011CE1-016EE8 011CE1-016EE8 0154 0853 0010BFF0 1380.937
05 016EE9-01B508 016EE9-01B508 0148 0807 00102858 1332.656
06 01B509-02004E 01B509-02004E 0139 07AD 000F7728 1275.000
07 02004F-024BF2 02004F-024BF2 012D 0761 000EE770 1229.062
08 024BF3-02931A 024BF3-02931A 011D 06FD 000E1EA0 1164.375
09 02955B-02DF62 02931B-02DD22 010D 0699 000D5BB8 1101.562
0A 02DF63-0322FA 02DD23-0320BA 00FE 063C 000CA2A8 1042.031
0B 0322FB-035EBE 0320BB-035C7E 00F4 05FF 000C2A90 1003.125
0C 035EBF-039B80 035C7F-039940 00E1 0588 000B3E50 927.187
0D 039B81-03CE00 039941-03CBC0 00D8 054D 000ACC20 890.625
0E 03CE01-03FF68 03CBC1-03FD28 00D1 0525 000A7D60 865.312
0F 03FF69-0433C0 03FD29-043180 00C4 04D3 0009DBF0 813.281
10 0433C1-045C94 043181-0450E8 00B9 0490 00095808 770.625
Head 5, PhyCyls 000000-04603F, LogCyls 000000-045463
Physical Logical Sec Sym Sym Data
Zn Cylinders Cylinders Track Wedge Track Rate
00 000000-003AA6 000000-003AA6 0184 097D 001306B0 1568.906
01 003AA7-007F34 003AA7-007F34 017A 0939 001280D0 1525.781
02 007F35-00CBBE 007F35-00CBBE 016E 08F8 001208B8 1487.343
03 00CBBF-011C96 00CBBF-011C96 0164 08B5 001180E0 1443.281
04 011C97-016E35 011C97-016E35 015F 0896 001145D0 1424.531
05 016E36-01B245 016E36-01B245 0148 0807 00102858 1332.656
06 01B246-01FD2D 01B246-01FD2D 0136 0797 000F4BD8 1261.406
07 01FD2E-024873 01FD2E-024873 0128 0742 000EA678 1207.968
08 024874-028F43 024874-028F43 011D 06FD 000E1EA0 1164.375
09 029184-02DB8B 028F44-02D94B 0110 06AB 000D7D30 1112.343
0A 02DB8C-031FCB 02D94C-031D8B 0101 0650 000CCA08 1054.687
0B 031FCC-035CBB 031D8C-035A7B 00F1 05EC 000C0528 990.937
0C 035CBC-039B98 035A7C-039958 00E4 059B 000B65B0 940.312
0D 039B99-03CF58 039959-03CD18 00D8 054D 000ACC20 890.625
0E 03CF59-04017A 03CD19-03FF3A 00CC 0507 000A4250 846.093
0F 04017B-04369B 03FF3B-04345B 00BE 04AF 00099510 790.312
10 04369C-04603F 04345C-045463 00B5 0478 000928C8 755.625
F3 2>/2T880
WARNING: Drive MC Area has been modified by serial port.
MC area must be re-initialized to ensure MC control data is valid
DO NOT SHIP WITHOUT FIRST RE-INITIALIZE MC AREA!
Cyl Head MnZn Throughput
Hd Zn Skew Skew Skew (MB/s)
0 00 32 6E 69 150.538
0 01 32 6E 69 146.432
0 02 32 6E 69 139.371
0 03 32 6E 69 135.613
0 04 32 6E 69 129.637
0 05 32 6E 69 128.512
0 06 32 6E 69 125.520
0 07 32 6E 69 119.544
0 08 32 6E 69 111.713
0 09 32 6E 69 107.594
0 0A 32 6E 69 99.756
0 0B 32 6E 69 95.658
0 0C 32 6E 69 91.165
0 0D 32 6E 69 85.566
0 0E 32 6E 69 82.578
0 0F 32 6E 69 76.600
0 10 32 6E 69 73.981
1 00 32 6E 69 153.508
1 01 32 6E 69 150.546
1 02 32 6E 69 145.316
1 03 32 6E 69 129.076
1 04 32 6E 69 136.349
1 05 32 6E 69 132.246
1 06 32 6E 69 126.288
1 07 32 6E 69 120.680
1 08 32 6E 69 114.685
1 09 32 6E 69 107.594
1 0A 32 6E 69 91.724
1 0B 32 6E 69 97.502
1 0C 32 6E 69 91.910
1 0D 32 6E 69 85.561
1 0E 32 6E 69 81.083
1 0F 32 6E 69 76.597
1 10 32 6E 69 73.996
2 00 32 6E 69 150.555
2 01 32 6E 69 121.340
2 02 32 6E 69 142.708
2 03 32 6E 69 112.411
2 04 32 6E 69 117.455
2 05 32 6E 69 94.742
2 06 32 6E 69 120.734
2 07 32 6E 69 115.076
2 08 32 6E 69 108.354
2 09 32 6E 69 104.280
2 0A 32 6E 69 99.047
2 0B 32 6E 69 94.544
2 0C 32 6E 69 89.301
2 0D 32 6E 69 75.047
2 0E 32 6E 69 81.116
2 0F 32 6E 69 75.149
2 10 32 6E 69 71.376
3 00 32 6E 69 143.430
3 01 32 6E 69 138.970
3 02 32 6E 69 134.475
3 03 32 6E 69 128.888
3 04 32 6E 69 125.496
3 05 32 6E 69 122.532
3 06 32 6E 69 113.567
3 07 32 6E 69 109.830
3 08 32 6E 69 104.605
3 09 32 6E 69 98.609
3 0A 32 6E 69 91.948
3 0B 32 6E 69 87.072
3 0C 32 6E 69 82.573
3 0D 32 6E 69 77.342
3 0E 32 6E 69 72.505
3 0F 32 6E 69 68.392
3 10 32 6E 69 65.031
4 00 32 6E 69 141.940
4 01 32 6E 69 138.958
4 02 32 6E 69 134.497
4 03 32 6E 69 131.490
4 04 32 6E 69 127.022
4 05 32 6E 69 122.540
4 06 32 6E 69 116.933
4 07 32 6E 69 112.453
4 08 32 6E 69 106.479
4 09 32 6E 69 100.500
4 0A 32 6E 69 94.899
4 0B 32 6E 69 91.165
4 0C 32 6E 69 84.072
4 0D 32 6E 69 80.705
4 0E 32 6E 69 78.100
4 0F 32 6E 69 73.251
4 10 32 6E 69 69.141
5 00 32 6E 69 144.943
5 01 32 6E 69 141.199
5 02 32 6E 69 136.751
5 03 32 6E 69 132.987
5 04 32 6E 69 131.118
5 05 32 6E 69 122.546
5 06 32 6E 69 115.815
5 07 32 6E 69 110.589
5 08 32 6E 69 106.479
5 09 32 6E 69 101.618
5 0A 32 6E 69 96.022
5 0B 32 6E 69 90.046
5 0C 32 6E 69 85.194
5 0D 32 6E 69 80.701
5 0E 32 6E 69 76.236
5 0F 32 6E 69 70.983
5 10 32 6E 69 67.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