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Z57不显维修一例(同行人为故障)可以说一波三折啊!!!

楼主(2017-03-31):
声明:此故障板是同行人为故障,用心叵测啊!防不胜防,心里非常忐忑!修不出来丢人都懂……

1、拿到板后先看,看是否有明显的人为故障,是否丢元件,大的部件基本都还在,没看出什么明显缺件、多件(心里想:我曹~做故障的人也不是一般人啊!手工了得,居然看不到明显问题!)但是仔细看的话还是能看出动过风枪的痕迹,有一丁点儿发黄,有三处之多!虽然用洗板水处理过,呵呵,此人 果然狡猾!但是我已经嗅到狐骚味了,就会倍加细心,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用万用表测量各大电感对地值,看是否有短路,预防上电冒烟、烧元件!打值如下,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心想:这水货~~~哼哼!(轻敌)

3、准备上电,刚想上,远处同学就传来了烧芯片的噩耗,我曹~这么猛?!还是先不着急上电,再仔细查看查看……10分钟过去了……用万用表还是没看出毛病,胆胆怯怯接好电源,设置电压19V,电流设定0.6A(预防大电流直接泄洪给我烧个精光)

4、按下开关(心里默默念叨: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电流动了一下就停了,停在0.00012,我曹!吓老子一跳,毛事儿没有!哈哈(高兴地忘了拍照了……)
5、一看这电流就知道公共点可能出问题,老老实实查吧!先测公共点电压0V,不用想就知道隔离管没导通!查隔离管吧,找出电路图

测PU3801G极18.9V一看就明白了,导通条件不够,测分压点PR3802的1端18.9V,测PQ3802三个脚都是18.9V,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曹,PC3802给我干穿了吧!二话没说拿起镊子就是嘣的把PC3802夹掉,再测量,问题依旧!难道是PR3801给我换成0欧的了?测量后阻值196左右,没坏啊!难道是PR3802断开了?测量97欧是好的,干的就剩下这个三极管了,测得PQ3801是截止的,断定PQ3802坏了(曹,干到最后才找到元凶)

6、开风枪干PQ3802,干下来万用表测量是好的,晕!不可能啊!!回头仔细看一下焊盘,曹!下面一根导线!(居然下面c极e极埋了导线……运气不大好,拆到最好才拆到了
7、第一个故障排除了,测量公共点电压有了,是18.5V,不对劲,可能是假公共点,测得第二个隔离管PU4001G极是18.5V,心想难道和第一个故障一样?经测PR4002和PR4003都是好的,PQ4001复合MOS的第五脚为低电平,导通条件不够,顺藤摸瓜找到PU4003充电芯片

根据芯片框图,供电-ACIN-ACOK,经测量芯片供电没有,往上找跑线路发现PD4001二极管不见了(此处花了我很长时间,此二极管体积很小,没找到相同大小的,找个大的把脚掰弯焊上去的)

焊上之后直接上电,哈哈,公共点有电了19V很足,心想这下待机电压应该有了吧!下一秒就打脸,3.3V有电压,5V的只有2.52V,电压严重不足,上示波器!我的判断是可能自举不足、可能基电压不足、可能REF有问题、可能电压 设定脚有问题,还可能是反馈有问题,一一抓波测量,也没发现什么问题,静下心来慢慢思考,随口计算了一下反馈分压的大概数值,灵机一动好像芯片手册参考值有出入,打开电路计算器

哈哈,原来是分压有误(更换此处电阻花了我很长时间,关键是这个比例的两个电阻不大好找)
8、修到这里待机部分已完美解决(心想此人难道手下留情咯?)

9、 看这电流应该是全版供电已经出来了,各大电感测电压,除了CPU和集显供电没有,其它电压都已经出来了(恶心的还在后面!)
10、准备CPU和内存,准备全版上电,老师说过,烧了U或内存是要陪的?!
11、上U和内存,果然亮机,哈哈

12、高兴之余同事纷纷过来测量正确的数据,拿出主板放在了防静电袋子上,接好电源上电,啪~~~我的心拔凉拔凉的,妈呀!回到解放前了!只有待机了,电流0.11,不触发了(防静电袋上贴了个导电贴纸)

13、此处省略一万字……(正在发飙中ing)
14、回去各种测试各种测量,还是没好!难道还是技术不到家?!开始怀疑人生了,心想我要重修高级班了,死马当活马医,加焊一下桥试试,问题依旧,打算放弃时,抱着试一下的态度上了一下电(之前各种鼓捣,把纽扣电池也扔了)尼玛!居然上电了……(后来验证是短路保护了,进入死循环出来不了,拔掉电池后从新上电一切OK,原本以为都烧个精光了呢)

补充内容 (2017-3-31 13:29):
我还没写完,就没有编辑按钮了,只有补充按钮了,还差一张全版上电显示图

补充内容 (2017-4-1 23:22):
写帖不易,费时劳神,各位看官评个分,谢谢

 会员1528469300鑫豆2024-3-30 20:32

网友:
分压有问题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A:
这个手脚不算大  我一般做手脚 直接把标电子元件的字给刮掉  没有图纸没得修啊

网友B:
电源同款!!!!

网友:
分压还有坏的 学习了 第一次碰到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这机器修的哈哈厉害

网友:
板主真是高手 这样也会算  现在笔记本维修不好转钱了

网友:
板主真是牛  这样的也会计算。

网友:
人为故障修得很累人的。

网友:
要是不会看电路图的 修这机器根本就无从下手

网友:
好明显的做手脚...如果是我,保证你看不到任何痕迹,基本上连我自己放久了都搞不好...嘿嘿

网友:
板主真是牛,人为故障修得很累人的。

网友C:
要是我在, 我给你做故障,让你蛋都不知道在那里疼。。哈哈

网友:
厉害呀,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脚不算大  我一般做手脚 直接把标电子元件的字给刮掉  没有图纸没得修啊

一看就是老师鸡向前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同款!!!!

多多交流,多多交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在, 我给你做故障,让你蛋都不知道在那里疼。。哈哈

如果是你你会在哪里做故障???说来听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你你会在哪里做故障???说来听听

向大神学习一下

网友:
为了要个下载分我使出了浑身力气多多加分,谢谢

网友:
前几天就是被这个坑了一次,装起来不触发,拆机发现一个角翘起来,碰着主板。

网友:
楼主学的不错啊    很快大师级别了

网友:
二修机难搞!费时费力还不一定好!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E:
我干的   是不可能的!我们这的同行直接就掰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干的   是不可能的!我们这的同行直接就掰板

遇见二修机就加钱,不然不干!

网友F:
楼主 我弱弱的问问。第一个mos管是pnp的 d级输入 所以它的应该不会受控于g级吧。

网友:
人为故障难搞,大神!十分佩服啊!

网友:
同行算是手下留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 我弱弱的问问。第一个mos管是pnp的 d级输入 所以它的应该不会受控于g级吧。

MOS管只有N沟道或P沟道之分,三极管才有PNP和NPN之分,哥,你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管只有N沟道或P沟道之分,三极管才有PNP和NPN之分,哥,你看错了

呵呵呵呵呵呵 既然有n沟道和p沟道那肯定是按照 pnp和npn去区分的不是吗。

网友:
楼主好厉害,做的故障都找到了

网友:
人为故障最耗时了!楼主理论很扎实

网友:
二修  三修 搞的风生水起  可见技术很牛B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脚不算大  我一般做手脚 直接把标电子元件的字给刮掉  没有图纸没得修啊

能不能别这样玩!

网友:
你算还好了。。。现在的都是一刀下去。。直接报废。。。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