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252SWDN屡烧开关场效应管

楼主(2017-03-31):
朋友送来一台不开机的AOC E2252SWDN显示器。拆开发现P0765ATF管短路,0.39欧电阻烧毁,2个贴片电阻也烧了一个10欧 一个10K。手头没有一模一样的管代换。料板上找了7N60管换上,通电马上又烧了,上面提到的电阻也一起完蛋。以为拆的管子有问题,又找了个27611管换了,电阻也一起换掉,还是烧。测量别的元件好像没有问题。这回晕了。论坛也下载了图纸。再换上烧毁的开关管、电阻,断开保险接了100W灯泡,灯泡没亮,但空载没电压输出。大电容电压是正常的,忘了是300V左右了。本人是小白,请论坛大侠帮忙。非常感谢。如能帮忙指导修复,可红包酬谢。有劳大家了。捣鼓了一晚上,各位晚安……

网友:
看一下反馈电阻

网友:
还是 上个电源板图片 直观点

网友A:
P0765ATF管短路,0.39欧电阻烧毁,2个贴片电阻也烧了一个10欧 一个10

MOS管 电流检测电阻 烧了
10欧和10K 是MOS管G级相连电阻吗

PWM 芯片 肯定烧了
为什么没有换呢

网友B:
烧了这么多,感觉还有短路的地方没查到,再仔细查一下呢

网友C:
一开始怎么不串灯泡?芯片换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了这么多,感觉还有短路的地方没查到,再仔细查一下呢

是的 感觉主要是烧了 就得首先确认 有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怎么不串灯泡?芯片换了没?

楼主 估计一开始想 吧烧的元件换了 可能就好了
烧了个管子 才想起串灯泡的

网友D:
电源芯片一块换掉啊,

网友:
看下电源芯片坏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源芯片一块换掉啊,

楼主就是没说 换芯片

网友D:
既然坏的那么严重,上第一次就爆的时候就该考虑电源芯片了,一般这种情况都会直接把电源芯片换掉。

网友:
打下芯片的引脚阻值

网友:
慢慢查一下,还有短路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本人是菜鸟,不是很懂电路图原理。只是照图上的标记找回通用的元件装回。今天一天回老家了,现在才准备又修修。昨晚买的灯泡不知道怎么的竟然烧断灯丝了,质量太差了。上个图,大家帮再看看,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既然坏的那么严重,上第一次就爆的时候就该考虑电源芯片了,一般这种情况都会直接把电源芯片换掉。

电源芯片是LD7750RC 。外观没有明显损坏痕迹,也没发现短路现象。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是没说 换芯片

您好朋友,刚看了电源芯片是LD7750RC 。外观没有明显损坏痕迹,也没发现短路现象。请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0765ATF管短路,0.39欧电阻烧毁,2个贴片电阻也烧了一个10欧 一个10

MOS管 电流检测电阻 烧了

10欧和10K 是MOS管G级相连电阻吗 。是连在G极的

网友E: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7575 芯片,查了可以代换。一下换上。我去买个灯泡先。谢谢

网友F:
更换电源管理,和开关管S极相连的0.3欧姆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更换电源管理,和开关管S极相连的0.3欧姆电阻

谢谢。我马上试一下。刚出去买灯泡了。100W的合适了没?

网友:
估计要换板了。今晚换掉所有烧掉的元件,电源管理IC也换了。灯泡也是闪一下就灭了。元件也没有烧坏的了。但还是没有电压出来。变压器的前级端子倒是可以测到323V电压,但低压部分几乎没有电压。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坏的那么严重,上第一次就爆的时候就该考虑电源芯片了,一般这种情况都会直接把电源芯片换掉。

是的 这样的情况 芯片 肯定挂了

网友A:
是的 只要发现烧的 按都是打下初级部分 对地确认下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芯片是LD7750RC 。外观没有明显损坏痕迹,也没发现短路现象。谢谢。

感觉 不对呀
一般情况 MOS管 电流检测电阻烧了  芯片肯定挂了
你这个芯片 没挂
是如何确定是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朋友,刚看了电源芯片是LD7750RC 。外观没有明显损坏痕迹,也没发现短路现象。请指教

外观没有明显损坏痕迹 不代表芯片没坏
是如何确定没有短路的呢

感觉先找个 芯片换掉 然后排查外围元件 更换下损坏元件
保险串灯泡一般40W 就行了  确认无短路

烧的问题 一般都在初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欧和10K 是MOS管G级相连电阻吗 。是连在G极的

估计是这样
10欧 应该还并联一个 二极管的 连接芯片和G级
10K 是连接G 级到到地

芯片肯定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7575 芯片,查了可以代换。一下换上。我去买个灯泡先。谢谢

灯泡用40W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更换电源管理,和开关管S极相连的0.3欧姆电阻

是的 感觉0.39 原值代换好点 还是小点 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马上试一下。刚出去买灯泡了。100W的合适了没?

一般电源板的 功率不大用40W的 灯泡就行了
60W 可能看灯泡闪的过程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马上试一下。刚出去买灯泡了。100W的合适了没?

100W浪费,25W--40

网友G:
我的天  烧了这么多还修电源 大概打打高压板 信号处理 板子对地值  断开原来的电源 改个电源板  不要插屏线试试看看

网友G:
我一般遇见这情况烧这几个 都是300V大电容滤波不良 桥堆 开关管 压敏电阻都烧了  大概打打值  直接改个电源板 省事 15块钱  当然个人观点 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只要发现烧的 按都是打下初级部分 对地确认下短路

打阻值 保险一点

网友:
这个根据情况的吧
电源功率小点 用40W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天  烧了这么多还修电源 大概打打高压板 信号处理 板子对地值  断开原来的电源 改个电源板  不要插屏线 ...

估计楼主也是修修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遇见这情况烧这几个 都是300V大电容滤波不良 桥堆 开关管 压敏电阻都烧了  大概打打值  直接改个电源 ...

感觉 能修 还是修下比较好吧
改板子 省事点

网友A:
感觉打阻值 只能确定大概
还得加电测试 比较准确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感觉打阻值 只能确定大概
还得加电测试 比较准确

对啊  就是大概测试一下才好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啊  就是大概测试一下才好放心

是的 打阻值就可以大概判断好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没办法 市场经济已经起决定作用了 国策如此 这就是把双刃剑 做好自己吧

市场经济已经起决定作用了 国策如此 这就是把双刃剑

国外的那么成熟的市场经济 为什么不像我们这样
还是我们自己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可以  80太低了 冠捷的起码150 反正你不是想挣这个钱的 想学东西的 无所谓

不是的 一般都是这个价格的
报高了 客户不修了 找别人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网络时代 有些东西还是有共享的 我也是在学习

是的 有网络学习 方便了
就像论坛 是可以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场经济已经起决定作用了 国策如此 这就是把双刃剑

国外的那么成熟的市场经济 为什么不像我们这样

这个讲就远了 怎么说呢 国家性质 还有这个过程不一样。抛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论,例如英国美国的,别人都在工业革命了,我们清朝还在闭关锁国,当然这个也不是当时的国策或者皇帝有问题,就算不是清朝是白朝或者什么朝的都会走这一步,这是因为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影响上层建筑,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必然会使当时的社会走这一步,从而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简单点讲为什么能够闭关锁国,因为虽然我人多但是我饿不死,地大物博。后面就太多了,民国发展,新中国发展,总之就是我们晚了一点跨越了一些东西,就跟修电脑的一样,没按正常时序来就开机了,但是慢慢的国民的总体综合素质和生活水平会提高。不说了,待会版主说我灌水就麻烦了,反正历史是挺有意思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一般都是这个价格的
报高了 客户不修了 找别人修了

80太低了 这边直接客户100—150 这边五家电脑店就我们一家搞维修 所以即使拿到别家 也是发给我们 就是给同行的价格低6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版主提醒。我认真看了下论坛下载的维修手册,从头检查了一遍,前面提到的MOS管换了6N60,检测电阻10欧 ...

如果你没拆屏的话,应该跟你没关系。

稍微懂点常识的人都能理解,你这是电源板烧了,只有电源正常才能看到屏工作情况,解释一下问题不吧?

同时这个实例也告诉我们,维修工作中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慢慢积累经验,不断在学习中进步!

顺便说一下,跟帖要跟与楼主主题相关的内容,尤其是新手,注意“新手”是指在此论坛注册时间不长的会员,跟会员的技术水平是两码事。

有时论坛出现延迟,如果点击发帖后没反应,不要重复点击,否则可能会造成重复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G:
80太低了 这边直接客户100—150 这边五家电脑店就我们一家搞维修 所以即使拿到别家 也是发给我们 就是给 ...

难怪 没竞争啊 价格就上去了
钱就好挣了

网友:
换了开关管,当然也要一起换电源芯片了,灯泡最好别拿下来,一直到修好为止

网友:
直接更换电源板子吧

网友:
改个通用模块

网友:
我修改一台也是能点亮机器,也接了个灯泡,刚上电灯泡闪一下,然后灯泡慢慢变亮,更换大电容好了!~

网友:
芯片周围电阻都测一下 有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