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85-PRO GAMER 1.01 不复位 维修一例!!!~~~

楼主(2017-03-31):
版号:华硕 B85-PRO GAMER  REV 1.01
故障现象:不复位

小小故障 提供新手学习!大神略过!

前两天 店铺搬迁  两三天没怎么逛迅维了  今天修的几个板 挑这个说下  .
华硕B85豪华大板   I7 4790K

一个散客 拿了 这个板过来 问 能不能修  我说能  报价100元 同意修了。
上检测台  不复位
怕烧掉客人的CPU 拆掉CPU  不复位 但是不反复重启。

测 内存1.5V  正常
PCH 1.5V正常
CPU 0V  (没上CPU  还不知道正常否)

有两个UP0109P  下面那个是PCH1.5V
上面那个 4脚OUT  0.45V  不正常 仔细看是去到内存的VTT供电 正常0.75V
拔掉内存  UP0109P  4脚 变0V  3脚基准电压也是0V

那么可以确定 没有输出DDR_VTT内存负载供电
测 UP0109P 其他条件正常  拆开它   第三脚 还是0V

测芯片上方的两个分压电阻  上拉DDR1.5V电压 正常
这么看来  UP0109P 3脚基准电压  是受其他元件 控制了  再在旁边找到了 控制的小MOS管PQ207
G级 2.04V 不正常
继续找PQ207的 G级来源,没图纸点位  只能跑线路了。。。。
苦逼的跑线路呀....跑到不想跑了  想先跳过这个故障
因为 按经验  以前修过 这个DDR_VTT不正常的  也能跑马的 顶多不过内存
在想 会不会要跑马后 才出正常的电压呢。。。(华硕板的内存电压 相对其他板来说 还是比较奇葩的)
想想  先强制去掉控制看看情况。

短接PQ207 GS级 检测卡复位了  CPU那个灯也亮了....
看来还是要先修出这个DDR_VTT
跑了好一段时间才跑通
电路示意图 如下:图一

在内存槽 上方 找到PQ207 G级来源
如图二:

这个是 维修好 后 拍的相片
这个三极管 B级 无电压  拆三级管测 B级也没电压
不知道它还去到哪里  怎么跑也跑不通了
开始怀疑是不是这几个元件本身的问题呢
拆掉电阻测 阻值是10K  应该是10K电阻吧  心想应该正常吧
然后又把隔壁的 贴片电容拆掉
在技嘉料板 找个8.2K电阻和 电容 补上去。
3.3V电压出来了

贴片电阻电容 同时换的  都不知道 是哪个坏
反正就 其中一个
要不就是 电容短路 拉低   要不就是10K 电阻 性能不好 或虚焊。

补上三极管
触发  复位了 。
上U 测试

正常 跑马点亮 !
维修 结束!

小小故障 写得有点啰嗦 大神勿喷!

 会员9973092元2023-7-18 18:16
 会员9973092元2023-7-18 18:16
 会员13311022元2022-12-5 15:02
 会员9592722元2022-10-29 18:32

网友:
你怎么发到这个版块来了

网友A:
这个版块不允许加分,,另外这个机器不是有点位图吗 另外你发错板块了 帮你移动一下吧

网友:
有耐性啊,我是跑不来,应该是电容漏电。

网友B:
请问楼主,为什么开始怕烧坏CPU?既然客户都已经出故障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带CPU通电若干次了。要烧也早烧了吧

网友:
维修有时看运气,具体情况不明时不能全信顾客的描述,楼主开始没上u是经验。顾客手没烧不代表维修过程也不能烧。

网友:
这么晚发帖 ,必须加分

网友:
LZ经验丰富,我修H61以上的上真U都有点胆战心惊

网友:
修的好辛苦,受教了

网友:
这板子看着就豪华

网友:
这板子维修最起码一百打底,现在维修不好干,楼主技术挺好的

网友:
一般测一下U供电块有没有短路的,如果没有,可以上U测.

如果有短路,不能上U. 这样方便一些.

网友:
LZ写得很祥细,又学习了。

网友C:
这是个统一CPU供电丢失维修一例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块不允许加分,,另外这个机器不是有点位图吗 另外你发错板块了 帮你移动一下吧

不知道呀   发错了   谢谢眼泪大哥
我输入B85-PRO GAME找点位   少打了个最后的R字母  所以 当时什么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统一CPU供电丢失维修一例

谢谢 师傅加分

网友:
楼主跑线能力强悍,l

网友:
真羡慕师傅的技术和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呀   发错了   谢谢眼泪大哥
我输入B85-PRO GAME找点位   少打了个最后的R字母  所以 当时什么 ...

不用客气  我看看昨天帮你加分没

网友:
楼主跑线路功夫厉害啊,学习了,这个板子看着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为什么开始怕烧坏CPU?既然客户都已经出故障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带CPU通电若干次了。要烧也 ...

客人在旁边看着 所以拆掉他的CPU

网友:
要修好了钱才能到手的

网友(2017-05-18):
大神出马,立竿见影。维修知识丰富,经验老道,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