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就是关机又突然启动了

楼主(2017-03-31):
技嘉b75

问题是

可以正常亮机

就是关机可以看见风扇停了然后就又突然启动了

自动开机进系统了

看看能不能判断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把网络引导关了试试

网友:
把网络唤醒关了试试

网友A:
首先,BIOS恢复默认出厂设置,另外注意下,有没有USB接口是不能使用的,比如插鼠标不能用。技嘉有个通病,就是USB_OC信号不正常,不会像华硕V星那样有15S关机提示,它可以进系统。但无法使用某一组USB接口,另外还有个并发症就是关机变重启。

网友:
BIOS没有设置好会这样,不然直接把网卡芯片拔掉

网友:
coms
电池放电试试

网友:
把usb唤醒  网络唤醒 pci唤醒全部关掉  不行把网卡去掉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的没留……我一般都是换那种小三极管试

网友:
bios中的网络唤醒是否关闭  网线拔掉测试一下 等

网友:
网络唤醒关了没有

网友B(2022-08-05):
是的,关机自动重启。有好几个USB插口不能用。B75金牌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BIOS恢复默认出厂设置,另外注意下,有没有USB接口是不能使用的,比如插鼠标不能用。技嘉有个通病, ...

就是你说的那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