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WJBMB6D0 REV:D 集显BIOS

楼主(2017-03-31):
DA0WJBMB6D0 REV:d 集显BIOS U13

DA0WJBMB6D0 REVD 集显BIOS U13.rar

网友:
为什么一个BIOS能发出这么多遍

网友(2017-05-19):
先 刷了再说··   我的 是 一点几  刷了没问题

网友(2017-07-13):
正好修一台这个一体机,不显示,电压量得都正常,刷个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有没有U15的BIOS             大兄弟

网友(2017-11-19):
好东西,刷了就亮了。。。。。。

网友(2018-01-17):
大兄弟,机触发电流1a、刷你这个BIOS亮机。。

网友:
great job i really need this thanks

网友(2020-06-02):
下了,刷了,和原来的问题一样(可以开机,也可以关机,就是屏幕不显,拔掉内存还嘟嘟,电流1到1.1A)

网友(2021-04-01):
楼主的BIOS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