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联想T420进水维修

楼主(2017-03-31):
接一同行机器,说是刚进水没有几天拆开拍下的图片 用洗板水全板清洗,上BGA哄干20分钟,然后全板测量没有发现短路,插上电流表无待机,最后追查到R413、R422开路一边有电压一边没电压,这是限流电阻,直接短接,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A:
这里爆掉吧。。

网友:
T420让你这么容易搞定了,不错

网友:
箭头指的就是!

网友:
修好还好   修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
修好是晴天 修不好打雷下雨

网友:
秒杀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爆掉吧。。

楼主好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