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V580内屏灰屏,外接正常维修

楼主(2017-03-31):
  第一步,换了屏幕试,一样;拆机,第二,加热显卡,一样,没有V580的图纸,看论坛说B480 LA48

MB11264-1M 图纸差不多,对照B480查了屏供电, 正常,背光开启,亮度调节电压正常,打LVDS阻值,是

单8的,都是500多,另外一组34,35脚3.3V;对地阻值500多,接着测屏线的好坏,我发现好多脚不通,

我和师傅说,师傅便和我说:“有些脚是通给摄像头的,还有休眠开关,具体要对着图纸或点位图来看是

什么信号,通到那里。”我问师傅:“那个带USB的信号是屏的吗。”他说:“肯定不是啦,那个是摄像

头的,还有一个供电是摄像头供电。”并给我指出是8脚的那个供电。后面我一个一个的量通断,拿不通

的对图纸,发现有些脚是空脚,有些到了摄像头,休眠开关,后面有个17脚供电不通,我问师傅,师傅说

:“可能是休眠开关供电。”我带着疑问用刀片割开休眠开关上胶住引脚的胶,发现17脚是通到休眠开关

,做为供电的;以此判断屏线应该为好的。后面我加热南桥,一样,断开独显电感供电,发现能亮机,但

是一样是灰屏,简单查了下独显供电,南桥供电,没发现异常;顿时没了思路,到论坛上查:“外接正常

,内接灰屏的维修例子。”发现有位坛友发了V480的维修,是一个保险开路了, 但是屏接口处有3V的供电

的例子,由于我的权限没有140所以看不了全帖;于是我用这个方法查屏接口旁保险有无开路的,没想到

果真有发现一个保险开路的,上电测量保险一端3.3V,一端无电压,无电压那端与屏接口的36,37脚相连

,测量36,37脚上有3V的电压,直接用摄子夹住保险两端,屏还是灰屏(不知道有没有夹好)后来,断开

供电,在料板上找来保险换上,通电,上电测试,屏幕显示正常了,出现LOOG了,此时来测量屏接口的36

,37脚的电压为3.3V了,保险两端都是3.3V了。

网友:
简单问题,查供电啊,3.3v那么简单的问题搞这么久

网友:
这个也简单的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这个3.3V应该是给密码芯片供电的吧

网友: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学习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都可以当师傅了

网友A:
你有一个好师傅呀!羡慕!!

网友B:
原来的三伏哪来的呢

网友:
感觉楼主兜了一大圈还好修好了

网友:
就是3.3v供电保险开路吧

网友:
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码片供电保险断开所至,直的鼓励,

网友:
兜了一圈也好,涨了经验,咱们这些菜鸟就是需要经验

网友:
这么简单搞成大工程

网友:
修好了就好。。大工程啊

网友:
看来也算是一个通病,顺便说一句师傅还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一个好师傅呀!羡慕!!

呵呵,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三伏哪来的呢

我也没弄明白。

网友:
保险坏是一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