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20多年的维修经验老鸟不用看了

楼主(2017-03-31):
敬告:请看完再评价, 不要只看几行就以为全懂了。 要融汇贯通, 然后再评价我的文章 ,要不然真对不起,我打的每一个字,而且还要坚持天天更新。

  通过以下修理你的主机还无法启动 那就要送到附近的电脑维修部去修理了 可能是某个部件或者几个部件同时损坏了 只有专业的人员才 能修好 费用可能会高一些 请做好心里准备 不开机故障

身为一名普通电脑使用者来说,最头疼的就是电脑罢工 ,找人维修被宰不说,人家还不愿意上门, 带着机器乱跑浪费时间 不说还累,下面就教你几招,快速排出故障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一、电脑系统软件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系统一定要做好防护。 现在的防护杀毒软件又很多。 可以多装几个 360安全卫士、 qq管家 、和金山等。最好全部安装上, 这样可以避免单一杀毒软件防护不足 。让病毒趁虚而入, 造成系统崩溃或者数据丢失。按装好每过3-4天,就要杀杀毒或者清理一下垃圾 。彻底解决病毒滋生的问题。

2、再就是盗版系统 黑客修改后门 可以控制你的后台 用户桌面上会莫名奇妙多了很多软件 增加了用户使用的危险性 现在已win7、8、10为例检测一下你的系统是不是盗版

WIN+R 打开运行,输入 slmgr.vbs /dlv 然后回车

要是遇到不开机黑屏等故障,也不要怕 ,首先要看看风扇转不转 。打开机箱盖,这样就可以下手维修了,如果风扇转动正常,显示器无显示,连接线正常的情况下,一般是内存问题。

二、内存故障处理

1、 首先要检测一下内存条有没有松动,如果没有问题,在通电的情况下拔下内存条,然后反过来插一下 ,这样可以让他电位归零。

2、 如果发现插不进去 ,那你的内存型号比较新 。可能的金手指的镀层失效了,金手指顾名思义是金子做的,不过现在的内存便宜 ,谁还给你镀金啊 1即使骇客神条也只是含金量很少, 镀金不比我们的首饰24k、18k ,工业镀金本来就不纯,现在这个低价竞争的年代,用电铜或者镀镍很不错了。 所以处理工艺上很容易出问题。 在基层和镀层之间很容易出现电离层, 阻隔了电子通过 ,所以你无论怎么擦拭也不管用 。那就要需要打磨一下金手指, 找点纱布, 把金手指打磨成白色就行了  。

3、也可能是插槽电路静电造成的,  解决方法 ,找一片锡纸,烟盒上的那种 ,抱住金手指然后插入主板,开机等待10秒左右,关机取下内存条,去除锡纸静电就放没了, 然后查好内存开机试试   。

三、显卡问题

   1、显卡也会造成黑屏 ,首先要取下显卡, 如果有主板带集成显卡的, 先要查到集显上, 试着开机如何不显示 。可能是其他故障 ,反之就是显卡问题了 ,显卡功耗较大 ,做工比cpu还复杂  ,所以坏掉的几率比cpu多十几倍。

2、 首先是电子迁移 ,这个问题现在没法解决 ,所以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了 。首先卸掉显卡的散热器,看到显卡芯片 。

用螺丝刀或者小钳子, 稍微用力 敲击边缘  ,会有黑色的渣子掉下来 电子有边缘特性 , 就是顺着导体的边缘迁移 所以外层坏先坏掉, 只有清理好了 ,电子才能正常通过 ,一般玩游戏蓝屏死机都是他造成的。  要是有很大块掉下来 ,这说明你的显卡电子迁移严重只, 安装好散热器就可以开机了  。

3、至于静电 ,也要放处理一下 ,可以找1角的小硬币插入插槽内 ,开机10秒这样就可以放去静电了。

四、硬盘

    1、有人说硬盘怕震动, 也有人说硬盘怕灰尘 ,那都是技术谣言。是维修部故意这样说 80、90年代,以前的时候 家用电脑还要配空调, 使用电脑前不要吸烟等。一切防护措施 ,说的那个矫情程度,不亚于刚出世的小宝宝, 避开这些不谈 ,实践出真理。

解决硬盘问题, 开机通电后, 用力拍几下如果有异响。说明硬盘电机磁头等部位, 有间隙没归0位,继续敲打 ,直到没有异响了,  然后断电 ,重新通电就可以了 。如果解决不了就要手动操作做了 ,首先要取下硬盘把它卸开。

主意 :拆硬盘前要找好地方 ,不要再卧室或者客厅门面直接打开, 最好在洗手间。(不要笑) 因为卧室的毛絮比较多, 客厅的空气流动性比较大, 最好是在洗手间刚洗完澡的时候,这样空气湿度大, 灰尘比较少最适合 。

把它拨回0位就可以了, 硬盘螺丝比较特殊 用t4、 t6的防磁螺丝, 所以需要特殊工具, 淘宝都有卖 也很便宜 。

cpu故障维修

   首先卸掉cpu的风扇 ,直接开机 ,过几十秒断电,用手摸一下cpu,如果感觉到烫说明正常 。这样短时间开机不会损坏cpu, 大家以可以放心的去做 ,现在的cpu都有一个金属的外壳, 除了散热, 还有屏蔽辐射的作用 ,但是也带来了不少弊端。 比如假冒的cpu 、es板的打磨后当正版的出售, 还有白板的cpu等 。这些是次要, 主要的cpu芯片和金属壳时间长了,接触面会有一定的空隙影响散热, 所以会导致各种问题 ,这个不容易发现 ,所以这次主要讲一下 开盖 ,也就是拆cpu 。没听过吧! 其实很多高手为了更好的散热性能, 发挥更大的cpu空间, 都是拆掉这个金属壳的 ,首先找一把美工刀 ,沿着金属壳四周把固定软胶割开。

分离后会看到中央部位,有些导热硅脂已经干枯, 影响散热 ,这是一颗amd的cpu 这个热传导模式相当于,芯片→硅脂→外壳→硅脂→cpu外置散热器。 经过了好几层,所以散热效果并不是最优化的。  这也是高手为什么要拆去他的原因 ,再就是笔记本的cpu全部都没有这个金属壳。 就是为了散热 ,所以笔记本的cpu很少有坏掉的, 一般情况下 amd系列的cpu坏的几率要大于intel的, 下面看一下intel的

他是镀金接触层, 所以intel的cpu贵,是不是贵有贵是道理啊! 但并不是有了镀金层就万无一失了 ,必要的时候也要拆了看看 。

拆开以后可以直接把壳子扔掉,或者重新涂上硅脂, 再盖好使用。 硅脂一旦失效,cpu很容易损坏,所以大家用了几年的cpu,发现反应慢了或者是死机啊,什么的一定要检测一下cpu啊!

通过以上修理你的主机还无法启动 ,那就要送到附近的电脑维修部去修理了, 可能是某个部件或者几个部件同时损坏了 ,只有专业的人员才能修好 ,费用可能会高一些 。请做好心里准备  !!

回帖的生意兴隆 看帖的有备无患 转载的财源广进 发帖的万事如意 欢迎转载到 百度问题 360问问等平台 扩大此贴的影响力 让度娘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今天在2345看到的,感觉受益良多。特来分享给大家。
原地址:http://wangpai.2345.cn/thread.php?fid=12&pid=3660727

网友A:
看几行我就懵了,多装几个杀毒软件,再好的电脑不也得卡的要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几行我就懵了,多装几个杀毒软件,再好的电脑不也得卡的要死啊???

就是,每次客户说进系统很卡,我一看就是杀毒软件装了几个,后面保留一个360就挺流畅了

网友:
这个可不能加权限,应该多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每次客户说进系统很卡,我一看就是杀毒软件装了几个,后面保留一个360就挺流畅了

高级黑看不懂吗

网友:
呵呵呵呵,很好很好,理应如此!

不过楼主要记得改动一下图片啥的,资料太老了,人家不信了!

网友:
看得 我 一愣一愣的

网友:
吓得我赶紧看了下日期

网友:
对新手有用

网友:
转到朋友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几行我就懵了,多装几个杀毒软件,再好的电脑不也得卡的要死啊???

楼主这是开盘,还是开核,还是开玩笑,乐死了。建议版主移动到直接客户能看到的版块吧。

网友:
我觉得资料有点老了  转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开盘,还是开核,还是开玩笑,乐死了。建议版主移动到直接客户能看到的版块吧。

我给移到自由板块吧

网友:
拆CPU壳!牛B大发了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7118-1-1.html
CPU 封装,确实文中说的有道理的,
我就几年前开壳修过高温的CPU,笔记本的CPU,就是台式机去掉了表面那个散热片了,确实多1层散热片 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当然英特尔还是一般没事的,AMD高功耗的就够呛了,
不过开盘那段,拿废盘练手可以,都是无尘 无静电情况下才开盘的,真这样弄,反正都是坏了,试试运气了,估计报废几率很大很大。

网友E:
这是一个背包上门级修电脑的基本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7118-1-1.html
CPU 封装,确实文中说的有道理的,
我就几年前开壳修过 ...

不熟练的会损坏晶体,英特尔的是直接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背包上门级修电脑的基本常识

这个内存故障处理1我怎么就看不懂了呢?通电的情况下拔下内存,然后反过来插进去,可以复位,这不烧内存吗?

网友:
此文章适合非维修人员学习。

网友:
高级技术贴,值得推广,建议让那些不懂装懂的高手们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