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1g独显掉电

楼主(2017-03-31):
昨天发了一篇求助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8989-1-1.html
后来找到问题了。问题也解决了。不是bios问题。是开关键问题。当时测试插上开关板开关脚电压1v左右还会自动触发,自动关机。拔掉开关板,测量接口开关脚电压3.3v。后来换了开关按钮后解决了。测试到现在都没有问题。也没有出现自动开机自动关机。如果有人碰到这种情况可以优先考虑下
机器版号:DAOZQ0MB6E0_REV:E附上原板bios: (原装)ACER

网友A:
估计是你的开关弹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开关弹不起来了

开关单独测试是好的。没按下前两脚不通。按下后联通了

网友:
那应该就是有漏电现象

网友:
开关漏电导致

网友:
估计是漏电。本来想交换主板了。辛亏坚持了一下。要不然换了也没用

网友B:
有时候简单问题容易被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简单问题容易被忽略,

是的。所以还是要仔细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先裸板测试一下,很快就会发现问题!

网友:
掉电一般就这两种情况

网友(2020-03-22):
BIOS为故障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