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512)不开机掉电

楼主(2017-03-31):
东芝l510二代内存,开机不显,电流在0.8左右十秒左右掉电然后再重启,也许大家都知道这机子有个通病NEC大电容,满怀信心的换掉电容开机了能亮了,但还会掉电,有时能进系统,有时还没显示就又掉了,加上客户催的急,要赶路走,也没那么多时间折腾了,最后只能带着试试看的态度,把CPU上下管都换了,解决问题ok了,开机一切正常。

L515 6050A2262201 PG10M DDR2.rar

网友A:
是什么原理。。。 要换MOS管

网友:
上下管...看来有时候不拼不行啊

网友:
更换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原理。。。 要换MOS管

估计是楼上的经验吧

网友:
这个不是有NEC吗...我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