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刚刚接了台iphone5 wifi有信号连不上

楼主(2017-03-31):
刚刚接了台iphone5 wifi有信号但连不上 拆机后测量供电正常,但是wifi天线和滤波器都接地了,拆了滤波器和wifi蓝牙芯片天线还接地,请问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旁路查了,一个c1805有接地的电容也拆了还是接地。

网友A:
什么都没弄,天线和滤波器还是接地,装机居然能用,不知道会不会又不能用,先留机测试几天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没弄,天线和滤波器还是接地,装机居然能用,不知道会不会又不能用,先留机测试几天看看吧!

额  这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没弄,天线和滤波器还是接地,装机居然能用,不知道会不会又不能用,先留机测试几天看看吧!

是不是你万用表坏了?

网友A:
呜哇呜哇我也希望是万用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呜哇呜哇我也希望是万用表的问题。

看来我想多了 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路查了,一个c1805有接地的电容也拆了还是接地。

天线本来就是接地的,它链接都壳上。

网友:
你这个问题估计是WIFI芯片已经损坏啦,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B:
版主真够逗的,很幽默。不排除垃圾产品带来的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真够逗的,很幽默。不排除垃圾产品带来的误判。

垃圾可以产生利润

网友:
果不其然,今天起来测试wifi就不能用了,

网友:
换个wifi模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