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图像延时问题

楼主(2017-03-31):
我用的是海康录像机,2个 tplink网络摄像头 ,100兆交换机,一个4mm一个6mm ,6mm那个图像延时,人走过要过几秒才显示,4mm那个就正常,换了一个还是那样,不知是什么问题
摄像头

网友:
线有没有换?线的好与差影响传输速度的,另外就是交换机用千兆的试试就会流畅很多

网友:
TPLINK也有做摄像头的?

网友:
线的好坏与长短都有关系的。

网友:
看看主辅码流设置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