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CQ41档11代码

楼主(2017-03-31):
   一台二休的HPCQ41,版号LA-4107P。一代I3的CPU,AMD独立显卡。来时,上家动过显卡.BIOS。开机不显示。
到我这里换了CPU,内存,显卡也换了一个全新的,BIOS刷了3个,还是一样档11代码。又拆了网卡,声卡,SD卡IC,
还是一样,现在是在没招,特上来求助。另外这个破机器很奇怪,不上内存,就不跑吗,上内存就当11

网友A:
那就是没跑啊,看电流多少,没有示波器么

网友:
看下内存波啊

网友B:
拿掉你的测试卡 看电流多少 保不齐会亮机的 遇到过接测试卡不开机CQ41机器 尝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没跑啊,看电流多少,没有示波器么

已经跑吗了。前面还有一串代码,只有不上内存的时候不跑吗

网友:
内存有波形,但只跳两次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掉你的测试卡 看电流多少 保不齐会亮机的 遇到过接测试卡不开机CQ41机器 尝试过没

电流有两次跳变,看起来是不过显卡,但显卡已经换了新,并且大小写键盘灯也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没跑啊,看电流多少,没有示波器么

代码跑的51,24过后就是11

网友C:
会不会是显卡坏了  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显卡坏了  换掉试试

已经换了一个全新的显卡了

网友:
建议换个  BIOS本体 刷个BIOS 看看,有些挑BIOS本体 排除一下吧 实在没招就 换个桥试试

网友:
新显卡也不一定是好的,可以取掉显卡打波试下

网友:
CQ 41 跑41 是BIOS 问题 ,现在跑11 应该是没过显卡,仔细对照一下有没有掉件!

网友:
没用过这个争端卡